[照明] 打扫卫生扫出一块灯板

楼主(2023-01-20):
通电很亮,但是发热量感人。这个灯珠是双灯丝吗。单颗用18650点不亮

网友A:
高压灯珠,一般不会是好货

网友:
试试给个7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灯珠,一般不会是好货

高不高压和好坏有半毛钱关系吗?

网友:
6.6v应该能点亮,点亮注意限流。

网友:
既然都在床底下找的了,估计你也没啥用,贴发了还是丢吧,让喜欢折腾的人去捡吧

网友:
有芯片,目测是恒流驱动的

网友:
这个是6V2835灯珠,恒流驱动。

网友:
通电点亮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测看。

网友:
用6V点亮了么。

网友:
点亮它 点亮它

网友:
高压的,电流调小点。应该可以的。

网友B:
两根引线焊点明显是电烙铁温度不够

网友:
高压灯珠,应该是6v的。  我还见过36v的(我猜的)  手头最大20v 点不亮。

网友:
这灯珠单颗功率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根引线焊点明显是电烙铁温度不够

这眼力劲,不服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