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ThinkPad电池耗尽后,无法充电(电源灯不亮),无法开机,何解?

楼主(2023-01-20):
前天,从外地回到家里,电源适配器接在一个可能接触不良的插排上。没留意电脑上的充电图标。

没关机,今天早上发现仅剩3%,于是检查充电线,发现没在充电状态,重新连接,电源灯也是不亮。

正常关机,成功后,电脑自动重启,提示英文(电池错误,没及时截图。。。。)

不断的重启(只进入硬件检测状态),于是手动长按关机键,成功关机。

悲剧来了,再也无法开机,所有灯都不亮(包括电源口旁边的)。

把电源接到手机,能正常充电。

这是电脑还是电源坏了?

准备送修,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先充上半小时电后再试试

网友:
电池饿死了

网友:
慢慢来,充电时间不够急啥。

网友:
电池电压过低导致不能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充上半小时电后再试试

试过,没效果。怀疑不是早上才坏的

网友B:
ThinkPad的电源管理应该在低电时自动保护关机,不会出现电池过放问题。

建议检查充电口,是否有接触不良。

网友C:
卸了电池插电看能否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卸了电池插电看能否开机...

试过,不行,纽扣电池卸了也没有效果

网友:
3楼说了电池饿死了。

网友D:
电脑坏了,据说是主板上的一个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坏了,据说是主板上的一个芯片坏了。

这边的维修师傅也这么说,这玩儿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inkPad的电源管理应该在低电时自动保护关机,不会出现电池过放问题。

建议检查充电口,是否有接触不良。 ...

拿到维修店处理,师傅说供电芯片问题,现在没有零件~~~

网友E:
没那么容易坏的
把电池拆下,不接市电,按电脑开机键几分钟,然后接市电开机,反复这样试,应该就OK了

网友:
自己估算一下前后的使用状况  可能是电脑上的充电部分先坏的  电池是无辜的

网友:
我有个神州上网本就是这样的,电源插在电脑上,电脑端插头没拔,220V插头拔了,第二天电池直接挂了,换了一块同样的电池同样的操作,又挂了,两块电池感觉电放空了饿死了,现在都不敢把插头插电脑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那么容易坏的
把电池拆下,不接市电,按电脑开机键几分钟,然后接市电开机,反复这样试,应该就OK了 ...

电池拆了,市电也不接,电脑靠什么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拆了,市电也不接,电脑靠什么开机?

他说的是按开机键,作用是为了放电吧

网友:
建议检查充电口,是否有接触不良。确定开关电源线是否正常有输出,然后给本子充一会再开机看看。

网友:
我的惠普7630W?好像是这个型号,原装电池坏了,买了一个应该是水货,第一次用正常,充满电后电池供电用到关机,再充电好像就只认电池不充电了,显示正在充电,可电量显示为零,拆开发现有一对电池没有电压,没断电情况下换了一对,接上还是不能充电,不知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