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怪莫怪样的充电头

楼主(2023-01-20):
一个充电头样子怪怪的,插头部分按下纽子转一点角度还可以分离下来:

拶子下拆开了,里面pcb板还挺像样子:
现在是输出4.2v时有时无,不知那里虚焊还是咋滴呢?

网友A:
可以更换插头适配各国插座而已

网友B:
我有个韩国的适配器,也是插头一推就可以推出来

网友:
为了携带方便?感觉不像,不同国家电源孔不一样,难道还有别的头部型号?

网友:
我以前买的希捷3.5英寸移动硬盘就是这样的电源插头,可以更换不同国家的插头规格。

网友:
输出时有时无,先检查输出线和插头。

网友:
应该是方便转换欧式与美式

网友:
输入可切换

网友:
以前用光大信用卡积分换的一个4口充电头也是这个设计,一个国标一个英标插头,正好给闺女留学用

网友:
快速换头适应各国标准

网友:
配套的插头一般不好找, 新买的时候可能是全套插头,欧标,英标,德标,澳标,美标,所以有大万用插座问世

网友:
韩标的插头吧,插头可以拆下来变方向的吧

网友:
这是可换适合各国标准插头的充电器。

网友:
4.5V,350HA,这电压看起来像给棒槌国早期LG、三桑手机充电的充电器。

网友:
这输出电压和充电电流感觉没啥用了!扔掉算了。

网友:
某个品牌摄像头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更换插头适配各国插座而已

嗯,可能有几种形状的插脚配件方便更换,现在只滞留一种,其他的散步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韩国的适配器,也是插头一推就可以推出来

对头,这个很可能是韩国模式的插头~裹有塑料的圆插脚加上塑料6棱柱合起来绝缘部分很长了,只要插进配套座子里那时根本杜绝了误触电了,插接的机械强度也牢固的一批,万不肯脱落了。

网友:
三星、摩托都有过类似的,估计是可以适配多个国家的插座标准,销往哪个国家就配上相应标准的插头。

网友:
有过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