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为了最方便最简单最容易的用手持放大镜,我理解了两年才成功

楼主(2023-01-20):
本来这个放大镜是倍数很小的,我买了一个据说有十倍的玻璃镜片,这样看电子元件清楚了。焦距3-5厘米。

改了LED的灯,改成两节5号电池,升压驱动,充电镍氢电池。

但是焊接的时候,手拿着,或者支起来都不方便,怎么用最简单,最方便的?

理解了,其实就是个把要卡住,又要容易安装和卸下,和手持。
一般人想就是做个类似台灯的架子,不实用,太大了,
最简单,最容易?

楼主:
真的是,想了两年,其实就这么容易

楼主:
当初支架后面轻,粘个大螺栓,
其实那个高度是活动的,可以稍微调整,聚集清晰,0603电阻可以看清楚了,手解放了。

网友:
你的放大镜两边都有灯哇!

网友:
这个工具看上去确实用着方便多了

网友:
放大十倍,100应该显示为1000才对。

网友:
在它下面操作还是比较吃力,工作距离太短了。。。

网友:
这种放大镜可以找口径尽可能大的,最简单实用,就是边缘有变形,

楼主:
焦距,3-5,自己可以算

网友A:
太小的元件得用十几到几十倍的体视镜或电子的;10被放大镜适合细看电路板,,焊的话还是3-5倍放大镜最好有升降

网友:
倍率高了,多看一会就头晕。

网友:
搞修理的话这个会很累的,折腾精神还是要支持的。

网友:
这样多累眼睛啊 能用电子还是电子吧 还省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小的元件得用十几到几十倍的体视镜或电子的;10被放大镜适合细看电路板,,焊的话还是3-5倍放大镜最好有 ...

哈哈,我们业余的,羡慕你们啊。。。能滑动,能升降的显微镜。

网友:
如果是使用热风枪的话还不错,使用电烙铁好像不太方便。

网友:
工作距离太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们业余的,羡慕你们啊。。。能滑动,能升降的显微镜。

你这个换台灯支架就行,夹在桌子边上,平时推开

网友:
做成底部是磁磁的啊,我就做了一个。想使用放大镜时,把支架放在铁板上面,自动磁吸,用完拆卸时,直接拔起即可拆除,方便快捷

制作详情请点击:DIY便宜又好用又美观的PCB板夹子第2弹,制作放大镜支架

网友:
都是眼睛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