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打理精达SVC-3000VA电源发现的一个关于美标电源插座的问题

楼主(2023-01-20):
前几天洋了在家,没有事干,就把以前的一个SVC-3000VA交流稳压电源

电源的正面板

电源的正面板

后面接线板

后面接线板

调压器侧面

调压器侧面

控制板侧面

控制板侧面

弄出来打理一下,准备用于一些洋二工具上的,因为洋二工具大家都知道基本上都是110V供电的,有些可以改电压,有些改起来不方便,有些就不容易改,所以我是全部没有改,原来是用的一个电源变换器,功率不大,这个有3KVA,用起来肯定没有问题的,不过通上电发现不能稳压了,后来把里面的电路改了一下,见原来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5676-1-1.html

这个电源的输入端和输出端都是用的接线端子形式,有的时候不是太方便的,前几天快递还收货时就下单了那种嵌入式的电源母座,国标的和美标的各买了两个,昨天在安装的时候才发现一个大问题,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可能是想当然吧,我估计可能与我一样的不在少数,今天才上来发个帖子,以防止同好再犯一样的错误,且这个错误可能有的时候会有危险的。

这是一个美标电源母座的一个示意图

美标电源母座

美标电源母座

下面两个竖着的平行孔是电源的火线和零线,对于国标插座来说,右边的是火线,左边的是零线,是一个外八字形,美标的就是和两脚的一样,只不过美标的为了区分火零线,长度长一点的是零线,短一点的是火线,这个我知道的,不过,这一次让我有点惊呀的是,在三脚插座里,美标的右边不是火线,而是零线,我开始还没有注意这两个脚上的标注字母,只是看到长的孔怎么在右边的呢?再看了后面插座焊片旁边标注的字母,明显是左火右零,正好与国标的相反。我又找出了家里的美标品字插头线,发现也是右零左火,手上的美标插排也是这样,所以就完全确定了美标的标准就是右零左火的,这个是与国标的相反的,这样一来,我们在用那种转换插座时,可能就要注意这个火零线的问题了,如果用电器不存在火零线的位置问题的,用转换插座可能 问题不大,如果有比较严格要求的,比如自耦调压器接线时,就要求公共端是接零线的,如果相反的话就可能有触电的危险的。因此,转换插座最好是不要再用了,除非是对火零线没有要求的地方。

这个问题是在DIY的时候才发现的,今天发上来与大家共享。

网友:
感谢分享,奇怪的姿势又增加了

网友:
美标的接地极在下面

网友:
美标10A左右脚是等宽的,15A才有一只脚宽一点,而且人家15A插座兼容10A插头

网友A:
我认为楼主可能眼花了,左右不分稀里糊涂。

网友:
   我前两天测试一根电脑电源线和显示器电源线时也是这样,本来是打算制作防短路插座盒子的,安装插座的时候表笔测了一下找出来的电源线是否通,结果发现同样的问题,这样我的插座盒子里的品字插座后面就是火线得接在品字的右面的“口”上了,差点儿接错,这样盒子的插座母座就变成了左火右零,我还没找出其他电器的电源线是否是这样,对了插座母座的盒子外侧视角是左火右零,但内部接线端看就是左零右火,差点儿把内部还按外部观测的左零右火接,那么就接反了,如果按常识逻辑就可能把表的互感器套在了火线上

网友B:
我接触过的交流电工具,电钻、电锤、电圆锯、角磨机......,电源线都是不带接地线的两根芯,那就不用考虑LN在左还是在右了吧?

网友:
地线在下面,外国也有八字插头地线在下面的,国内没见过。

网友:
3楼正解。一般电器随便插没问题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楼主可能眼花了,左右不分稀里糊涂。

这很正常,不奇怪,当然,也可能是羊子后遗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很正常,不奇怪,当然,也可能是羊子后遗症。

那个电源插座的照片上是能看得出来右边的长左边的短的吧?长的是零线不会有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电源插座的照片上是能看得出来右边的长左边的短的吧?长的是零线不会有错吧? ...

这个描红的你理解啥意思吗?

网友D:
美标地线在下,,,左N右相,,没错啊

网友:
还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标地线在下,,,左N右相,,没错啊

你如果地在下的话,确实是左零右火,不过如果与国标一样是地在上的话,则是左火右零了,正好与国标的相反,那种所谓多用转换插头转换的时候,不会把地转到下面的,这样是不是就是转成了火零对调了呢?

网友:
美国是双电压吧,和国内不可能完全对应的

网友:
没用过美标的,不用管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接触过的交流电工具,电钻、电锤、电圆锯、角磨机......,电源线都是不带接地线的两根芯,那就不用考虑LN ...

电视也只用2 线了,可能打雷就坏

网友:
写中文不好吗? 非要写一串     另外这个厂家的接线提示写少了字    切忌勿松动上排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