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荣事达RFB-M20N 迷你电饭煲维修

楼主(2023-01-20):
荣事达RFB-M20N 迷你电饭煲,4年前买的,因为好用,坏了就修修用
故障现象:用了几年,故障起初通电会延时点亮面板,后就再也点不亮,无反应,不工作
排查结果:面板无供电电压,L78L05烧坏
原因:估计是设计的限压电阻太小,输入电压太高导致L78L05温度高
解决:因手边无更大的限压电阻,故采用为L78L05加装散热片。

网友:
还能给78L05加装散热片,不错。

网友:
同步查一下滤波电容

网友A:
干脆换成to220封装1.5a的7805,散热片很好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脆换成to220封装1.5a的7805,散热片很好加

我修的话会这样修

网友:
如果确定是电压高应解决这个电压原因吧

网友:
非常实用的改造,谢谢分享!

网友:
看继电器的参数,驱动线圈的工作电压应该是12V,12V降到5V,发热不会太大吧。

网友:
78L05电流偏小,容易坏,既然要换,不如换成7805,自带散热,不需要另加散热。

网友:
5V稳压块为什么不换个功率更大的?

网友:
TO92封装的热阻很大,建议你测量一下电流,计算下78L05上的耗散功率……不过总有改善的
TO220的7805比较适合。

楼主:
各位大大新年好,以上建议都对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
弹簧夹哪里买的?这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