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搞笑的手机快充和闪充。60瓦的充电头虚标了多少?

楼主(2023-01-20):
之前发过苹果的快充头所谓的20瓦,实际上用功率插座测试,给手头的SE2充电,电量50%以下的时候能达到14瓦(功率插座显示的交流消耗功率,实际还有个转换效率估计变成直流打个9折吧),到70%电量以上就和普通的充电器没有区别了甚至更慢。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我的帖子。

因为苹果只能有一个SIM卡,为了流量这次入手了OPPO的K10,电话和流量各一。快充头是所谓的67瓦,配的线也是比软的稍微粗一点的线,一切有模有样。

把结论先给大家吧,手机电池打开闪充功能,分别测试一电量从90%到15%(低于20%提示充电)各个电量段的功率(还是功率插座,交流功率)最大也就是28瓦的输出而已,从15%充到95%基本无变化,到95%以上开始降功率到11瓦左右,直到100%。最后花了40分钟手机电量从15%到100%充满。手机和充电头稍有发热不严重。

按说这个充电速度也算可以了,理工男凡事讲究一个数据。67瓦的充电头怎么只能有不到30瓦的输出,这事应该有个道理。

以目前手机5安时的标配电池来看,如果充电电压为5伏,只要5A的电流一个小时就可以把电池充满。实际的输出功率也就5*5=25瓦顶天了,加上各种效率损耗,充电头头的实际、实际、实际、功率能做到40瓦那就基本到极限了。再高的话,充电倍率超过1C,对电池寿命估计会有影响。另外,我很怀疑市场上的所谓67瓦、80瓦、120瓦还有吓人的200瓦也快面市了。这些标称的充电器到底是否经过了技术监督局的检测?还是看各家的心情,想标多少就标多少?

最后给出自己的结论:是不是超过40W的快充头等于智商税?

欢迎板砖,请大家轻拍,顺祝大家新春快乐~~~

网友A:
这个主题特别好,用了华为的18瓦和40瓦以后,确实比5v2a快很多,好用。
但是后来出来各种上百瓦的充电器,还有十几分钟冲满的汽车,我就觉得有文化的人开始忽悠没文化的人了。就那一丝丝插头,十几安电流?汽车一次10度电,几万瓦的充电功率?
后来买了不少插座,usb测试器,能看波形,基本知道了,全程有几十秒峰值功率,就敢在广告里宣传。就像开车上高速,有几秒钟达到了180公里,就逢人就说我在高速上跑180。
真如你说,超过40瓦都是忽悠。

网友:
那个多少多少W是最大值,不是全程,,最后阶段速度慢很多的。。。。。。。。原装配件充电初期也达不到最大值,那就是插入姿势不对

网友:
C口的直接带笔记本试试就明白了

网友:
手机配件:充电器或者线,是否原装,任意一个不是原装,会出现充电慢或有快充提示但并不是快充的情况。该手机的非官方渠道购买的配件,95%是假货,假的充电功率很低。

另外有影响的是温度,以及亮屏充电降功率策略

网友B:
建议了解下再喷,你是哪个版本的。目前几十瓦大功率充电只是维持一段时间不算困难,很多手机都支持。要么厂家减少配件型号30W的机子配了67W的充电器,要么充电器有问题。
一、OPPO K10系列
① OPPO K10x
•电池容量(单电芯):5000mAh/19.35Wh(典型值)

•快速充电:支持 67W SuperVOOC (67W,11V/6.1A)、SuperVOOC 2.0(65W,10V/6.5A)、SuperVOOC 1.0(50W,10V/5A)、VOOC 4.0(30W,5V/6A)、VOOC 3.0(20W,5V/4A)、PD(18W,9V/2A)、QC(18W,9V/2A)

② OPPO K10 活力版
•电池容量(单电芯):5000mAh/19.35Wh(典型值)

•快速充电:支持VOOC 4.0(30W,5V/6A)、PD(15W,5V/3A)

③ OPPO K10
•电池容量(单电芯):5000mAh/19.35Wh(典型值)

•快速充电:支持 67W SuperVOOC (67W,11V/6.1A)、SuperVOOC 2.0(65W,10V/6.5A)、SuperVOOC 1.0(50W,10V/5A)、VOOC 4.0(30W,5V/6A)、VOOC 3.0(20W,5V/4A)、PD(18W,9V/2A)、QC(18W,9V/2A)

网友:
人家提高功率方式很多,不要老抱着1C这些东西怀疑一切。单电芯双排线,双电芯双排线这些都能提高充电电流。

网友:
大功率的没测过,65W的氮化镓测试过没有问题,记得最大超到80W保护了,65W测试输出一小时正常工作,就是发热厉害,现在外出笔记本都是带个65W氮化镓完事

网友:
现在都是上好几c充的,不过最大功率一般是没电时候,一般情况下其实都到不了最大功率,最大功率一般是要温度合适,电池电量低时候
不过倍率大了电池寿命下降,还是不要那么快的好
一般就是充笔记本之类的能全程高功率,一般厂商原配充电头都是能长时间以标称功率运行的,功率大的也可以给笔记本用,不过他的手机一般不会吃那么多功率

网友:
这智商远不到交税的起征点

网友:
以前不懂现在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题特别好,用了华为的18瓦和40瓦以后,确实比5v2a快很多,好用。
但是后来出来各种上百瓦的充电器, ...

如从0%电量充到90%,小米确实可以做到全程快充的,差不多充满电流才下降。

网友:
为什么国外很少看到大功率的快充产品,对照此文。心里不免对这些快充功率打个大大的问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了解下再喷,你是哪个版本的。目前几十瓦大功率充电只是维持一段时间不算困难,很多手机都支持。要么厂 ...

谢谢哥们那么多数据,我手头没有。只有傻办法就是功率插座实测。至于协议什么的我确实搞不清楚,但我认死理,所谓的67瓦(11*6.7A)我不管你多少电压,到电池芯总是要降到5伏才能给电池充电吧?无非就是个DC-DC转换而已。其实问题很简单,先不考虑高倍率电池能否顶得住,就以67瓦为例,等效于5伏13A,对于5安时的电芯,23分钟充满,但K10的充电,接上以后屏幕就显示67瓦快充,功率插座从15%到95%从来就没有峰值超过30瓦。这就很搞笑了。

楼主:
顺带也测试过两年前的华为M30的充电速度,孩子的手机,充电器外观和手头的差不多不过华为标得稍微靠谱一点只有40瓦,接上M30,实测,也就25-28瓦顶天了,超不过30瓦。

网友:
为了一探究竟,买了这个表,很多时候手机显示快速充电,例如9伏2安模式,实际却很慢,例如9伏1.2安,应该是和线材环境啥有关系。
实际上我不怀疑充电头有几十瓦功率,我是怀疑插头能不能长时间通过如此大电流,还有就是充电过程拔开的问题。所以我现在看到c口的笔记本电源,总觉得不正经。
顺便问个问题,笔记本的比口电源能不能给手机充电?

网友:
超过40W的快充头等于智商税?

楼主:
上几张图吧,把功率计量插座和手机电量都拍到了,比较搞笑的是,号称80瓦的快充,插座显示的功率是28瓦,手机显示67瓦,从15%到90%都是显示67瓦。因为K10的产品资料上就是现实支持67瓦快充,如果是支持120瓦的手机,哪怕插座功率只是30瓦,估计手机显示就是120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