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aoc电视机开机有白色竖线(疑问,修理)

楼主(2023-01-20):
大佬们 ,这是一台aoc的电视 ,许久以前买的 ,去年过年时候还拿它看过电视, 可是今年再打开就已经不行了。开始的症状是指示灯亮但是黑屏 后来拆开装回去之后的症状是出现白色竖条纹,如果用手晃动电视机还会变化。

楼主:
最新消息:开机有白线 但是指示灯也没了

网友:
这毛病,八成修不好得换屏。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问题,排线也擦擦,不行就买新的吧

网友:
拆装的是不是碰到COF了,

网友:
玩坏了,可能要换新机了。

网友:
软排被你捏到了吧?  如果屏线都插好了  就只能拆板子了

网友:
当死马治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