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户户通遥控器不好用了,贴点铜箔。

楼主(2023-01-20):
(图片)

网友A:
坏的更快了!铜硬度太大,下面的碳膜很快就磨没有了

网友:
高手,第一次看到这样修

网友:
应急的办法,用不了太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坏的更快了!铜硬度太大,下面的碳膜很快就磨没有了

我用事实说话,我就是这样修我的遥控器的,铜箔已经换了三次了,碳膜还是一样能用,看来是铜磨损的速度要大于碳膜磨损的速度。

网友:
9.9包邮又可以用几年

网友:
方法不 错,遥控再不好用就换新的

网友:
修补用的带单面胶的铝箔也可以修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事实说话,我就是这样修我的遥控器的,铜箔已经换了三次了,碳膜还是一样能用,看来是铜磨损的速度要 ...

这个贴上也许好用点,也不一定,有时反应太快等于双击。反正我的俄罗斯方块游戏机,贴上不好用……

网友:
导电胶不导电了。

网友:
皮带冲  圆冲

网友:
不错的好方法

网友:
用这种东西,时间一长会不会掉下来。或一直是连通状态?

网友:
好办法,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
这个方法好像粘不牢

网友:
贴铝箔应该好一些,或者直接深水宝买导电橡胶。

网友:
管的时间应该不长,建议换新。

网友:
这个比铝箔效果要好。

网友:
方法可行,也改过不少,就是用久了会掉粘不牢的!

网友:
贴铝箔应该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