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组装一个超高配置的主机 i9 13900K+RTX 4090

楼主(2023-01-20):
加价买的4090火神,4090我觉得除了猛禽就是超龙,然后第三就是七彩虹火神
不知道会不会出华硕白金骇客,微星闪电,七彩虹九段
至于技嘉狗都不用,本身就性能差温度高还来这一手

里面配件还是非常丰富的,还有显卡支架,LED模组
最特别的就是那块小屏幕了

全部的配件

整个配置清单
价格非常非常的贵

这个华硕Z790-E还是挺沉的

不是HERO纯血ROG,没有背板

七彩虹显卡竟然还送了个手套

装上4块固态,一共5TB

安装CPU

随便涂点硅脂

利民FC140,最大的双塔散热器

这个机箱4090要写着放进去
因为是生产力工具,所以不搞侧透不搞水冷,到时候漏液很麻烦

这个显卡接口插紧了,千万别烧了

安装两个机械硬盘
一共24TB
理线只要别打到风扇就行

里面也就这样了

这主板自检时间比较长,一开始我以为哪装错了,在等debug灯
然后发现debug灯一直没亮,屏幕一次点亮了

整体配置

跑分就图一乐

内存测速

硬盘测速

网友:
  这个扫雷肯定快不少  ……

网友:
这豪华配置玩扫雷有点超速了

网友A:
emm二十年不用换了吧

网友:
看女菩萨应该不卡

网友:
一个电源的钱就可以买个主机了

网友:
大几万的配置了

网友:
有点CHH那味了

网友:
壕无人性吗?

网友B:
我认为金百达内存是最垃圾的,也许是我不懂吧。致钛硬盘都比三星好也是真的。

网友:
金士顿的DDR5 6000 32G*2京东 2399???

网友:
够我买20多台现在用的电脑了,打游戏是不是飞快啊,这边刚点扫雷,那边电脑就赢了

网友:
土豪啊,我现在回帖的这台电脑也不值300元那。

网友C:
这电脑配置高级,速度能飞起来了。

网友D:
显卡这个的品牌,现在还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m二十年不用换了吧

我是预期使用6年,因为6年后硬件什么的就开始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金百达内存是最垃圾的,也许是我不懂吧。致钛硬盘都比三星好也是真的。 ...

d5内存不是看品牌,而是看颗粒
最好的是海力士a-die,体质好能超频运行稳定,然后三星颗粒可以小超,最差的是镁光,超频直接出错
金百达的这批货是海力士a die,下一批货有可能就是镁光了

金士顿也没有自己的内存颗粒,自己打标的也都是来自海力士和镁光。金士顿他不标到底是什么颗粒,金百达标了,价格便宜,那必须买金百达。
至于做工用料都是终身质保,金百达用的海力士没问题,pcb的厚度布局也都是标准的,质保也是终身质保支持个人送保没必要在电容电阻上偷工减料

之前金百达的k230pro就完全是三星PM981A,这个盘就是OEM版的三星970EVO,性能和稳定性都非常好
不过下批货金百达可以同样的价格给QLC最差的黑片盘,他只要不宣传是什么颗粒什么主控多少TBW,那金百达有什么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卡这个的品牌,现在还好么?????

七彩虹igame显卡一直很好啊,但是同德代工的网驰那种显卡是倒闭了
现在我觉得七彩虹还不能算一线,因为硬件非常好,售后非常好,价格也可以,但是软件写的太差
华硕和微星硬件质量非常好,软件写的也好,所以是一线(微星的软件也经常崩溃,但是功能齐全)
技嘉硬件不行,软件还不如七彩虹,现在卖的便宜还行,要是4090加价买技嘉那多多少少有点问题,除非就是喜欢技嘉的外观,觉得她长得好看,愿意多花钱买这个外观,否则真的不推荐技嘉

网友:
楼主有钱的主啊。这配置高,翻牌速度应该够了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脑配置高级,速度能飞起来了。

运行速度确实很快,但是开机光自检就要20秒,之前那个笔记本按下电源到开机使用才8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