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用力蹬跳链(滑链),踩空问题

楼主(2023-01-20):
这不才盘了个二手车,传动系统有问题,用力偶尔会咯噔一下,伴随着踩空。
问题无非就是链条滑链或者飞轮千斤拉不动。
先看看飞轮,前车主估计没保养过,干莎莎的,目测没有明显磨损。

在看看链条,肉眼看不出啥,就是有一扣不活动,如图

还有一个现象是飞轮滑行时没有声音,就是飞轮千斤滴答滴答声没有,安静的我认为千斤是不是坏了,如果千斤弹不起来,自燃就会踩空无力,飞轮是禧玛诺tz-500 6速。
请车友判断哪里的问题,淘宝店家都是建议换全套

网友:
呼叫老司机@ljlun

网友A:
飞轮的问题,用汽油清洗下试试

网友B:
飞轮里的棘爪不能可靠地跳起来了。有可能是:1.棘爪机构内油泥杂物太多;2.棘爪扭簧工作失常。无论什么原因,拆开就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轮里的棘爪不能可靠地跳起来了。有可能是:1.棘爪机构内油泥杂物太多;2.棘爪扭簧工作失常。无论什么原因 ...

感谢,下一步就是拆解飞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轮的问题,用汽油清洗下试试

汽油不好抽吧,除锈剂喷喷?

网友:
棘爪估计被油垢粘住了

网友:
以前是用煤油清洗一下飞轮

网友:
WD40足够好事。

网友C:
先把那节链条搞活动,然后再拆飞轮洗油泥。飞轮拆散再组装没有想象中的难,我拆过好多次了。不拆散,里面的泥恐怕洗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那节链条搞活动,然后再拆飞轮洗油泥。飞轮拆散再组装没有想象中的难,我拆过好多次了。不拆散,里面的 ...

有道理,敢去捡漏就敢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那节链条搞活动,然后再拆飞轮洗油泥。飞轮拆散再组装没有想象中的难,我拆过好多次了。不拆散,里面的 ...

老实,链条喷了防锈剂没用,也是要拆了重新装么,没有专门工具,最多哪个钉子当插销

网友D:
链条节距长了。

网友E:
和偶那个问题看着一毛一样,链条问题,打理上油应该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实,链条喷了防锈剂没用,也是要拆了重新装么,没有专门工具,最多哪个钉子当插销 ...

没有截链器的话,用一字螺丝刀插到链条中间,拧动螺丝刀,把链节往外撑几下,再配合神油,然后用两把钳子夹住链节两头,用力转动,不行再撑撑,转转,应该可以的。有截链器就最好了,一拆一装,什么都松了。

网友F:
全套换掉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偶那个问题看着一毛一样,链条问题,打理上油应该就OK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先上点衣车油稀一点,家里还有5w40,不行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全套换掉它吧。

看着锈迹斑斑,但是磨损基本没有,车胎胎毛很多都在,估计是从来没保养过,使用也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链条节距长了。

你说的这个貌似看着还真有,这个完全卡不进去了

网友:
飞轮组没有专用工具不好拆,目前故障用wd40或者化油器清洗剂洗大概率可以解决,浸泡清洗一定用煤油,不能用汽油换一套也不贵,几十块,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