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编码器开关的选择

楼主(2023-01-20):
烙铁用的调温编码器开关有没有质量好些的,全轴的,新的没有用几次,今天用的时候就卡死了,旋不动了,换上一个备用的!

网友:
阿尔卑斯的EC11编码器,很多仪表都用这个

网友:
好的肯定有,只是安装位置未必匹配。比如 alps

网友:
感觉像是电位器。

网友:
这东西拆出来看看呢。。啥原理啊。

网友:
卡死比较少见

网友:
这东西 买过好几次 好多是 用了不到一个月 轴就很松垮了,就会误动作了,当然预算够 直接上 AL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