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七彩虹RTX 4090火神的小屏幕拆机

楼主(2023-01-20):
这个可以显示CPU和显卡的占用,温度,风扇转速什么的
也可以自定义GIF装饰机箱用的
当然也可以放在底座上当小屏幕用

外观

后面4颗T3螺丝
后面和下面都有触点和磁铁

拆开后,触点是单独的一块pcb

触点PCB

主板大概是这样

LCD显示屏

主控是GP328520A,查不到信息

芯天下256MB的NAND闪存芯片

GH-15B三端稳压管,输入5v输出3.3v

显卡本体太贵了,就先不拆了

网友A:
这卡比3090ti强多少

网友:
不明觉厉,高大上的玩意。

网友:
看着像是带鱼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卡比3090ti强多少

玩游戏强1.7倍左右
生产力反正比我之前的2060好至少5倍,跑人工智能我认识的还没有人用3090ti,大约比2080ti强3倍,比3080ti强1.6倍

网友:
好复杂,感觉一个esp32就能搞定这些

网友:
小屏幕还能用来做什么呢?

网友:
屏幕的宽高比不好。

网友:
鲁大师状态都能显出来,平时也不看这小屏幕吧

网友(2023-09-02):
用这玩意的时候,需不需要后台开挨打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