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泉州教学仪器厂J1202-2学生电源

楼主(2023-01-20):
J1202学生电源,比较早期的教学仪器,学生物理实验课的电源,带保护电路,短路时自动断电;

用四只三极管代替二极管做直流电源整流;结实的刷形

电压调节开关

网友:
4位数电话号码,80年代???????

网友:
工厂都不见了吧

网友:
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
以前只是看外表,今天终于看到内部

网友:
这东西有年头了

网友:
泉州老乡吗

网友A:
2AN1,那是锗阻尼管,个把月前,傻小来我门市,找几个铁壳管子,翻的时候无意中翻出个1条腿的三极管,就是这路玩意,还特意拍了个小视频,发上去,就这个还有2W的点击量呢,没想到,这玩意上边就用这个,我近几个月卖出的一个学生电源,上面用的4个整流管也像是三极管的模样,用两头螺丝的铁圈箍着,像3AD6,后来才发现,原来是铝片压着的4个拆汽车发电机的那种二极管,难怪测试直流输出电流太小呢,铝氧化了,接触不好,卖给保定的1哥们了,他说当兵前用的就是这个型号,后来玩坏了,见到一样的,想要,所以买一个。

网友:
发光管做基准,就是个玩具。

网友:
做工用料体n挺好的

网友:
老式教学电源的变压器还是挺好的。

网友:
当时的用料都不错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2AN1,那是锗阻尼管,个把月前,傻小来我门市,找几个铁壳管子,翻的时候无意中翻出个1条腿的三极管,就是 ...

你的这个见过,楼主的没有见过

网友:
原来很好的

网友:
很不错的老货………………

网友:
为啥叫学生电源

网友:
类似的学生电源我也有一个。

网友:
看着真不来,好货

网友:
这个有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