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本来早就买了众仪ZT-X按键表,电阻挡测电位器无限跳根本没法准确测量

楼主(2023-01-20):
本来就是这按键换挡方便,并且体积小巧买的, 比136小好多,外壳怎么看着像二手,和136比电阻挡非常不准,可调电位器根本没法测量

网友:
我就用个830炮灰表,一般用用足够了

网友:
是好小,电池仓看着像外挂的。

网友:
楼主既然有优利德,不知道还要买这个玩具万用表干啥?收藏、爱好,弄个葫芦壳它不香吗?

网友:
什么原因,找到没?

网友:
那个大屏,黑费电

网友:
这个表我也有,没有你说的这个情况。不过量可调,用指针表看起来更直观

网友:
众仪这个,网上好多测评,但看着就像是玩具

网友:
差点下手 这个表

网友:
这万用表摈弃了传统万用表的成熟结构,改成这样的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靠谱!

网友:
我看视频网站的维修大咖,用的只是胜利VC990,和890差不多的表。搞维修,思路比工具更重要。

网友:
楼主买的是价格贵的全自动万用表,有频率测量,我买过4按键50多元便宜的,不好的是电压电阻档在一起,测量电源带载检流电阻分压毫伏,实际显示成欧姆。有些测量适合手动万用表,避免自动切换误判。

网友:
是不是所测电阻在表的临界值?

网友:
接触不良导致的数字跳动?

网友:
看上去不错的样子…………

网友:
牛屎是液晶驱动还是有其他功能

网友:
按键也麻烦,感觉还是拨盘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