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拆解(改为220V)一个日本横河牌台式万用表(YOKOGAWA 7552)

楼主(2023-01-20):
(图片)

网友:
不明觉厉,高大上。

网友A:
110改220怎么改的呢?换了个变压器?

网友:
听说这个表自己没办法校准?是真的吗

网友:
改变压器初级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改220怎么改的呢?换了个变压器?

加了一个变压器,220V转100V

网友B:
日本使用的是110v,可能不能直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本使用的是110v,可能不能直接用吧。

日本是100V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日本是100V

使用的是110v60hz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使用的是110v60hz的

日本的额定电压是100V而不是110V,日本电网的频率则有50Hz和60Hz两种不同的标准,西日本(即关西)是60Hz,东日本(即关东)是50Hz。日本虽然是个面积很小的国家,但是东西日本的电网历史上由于分别从欧洲西门子和美国通用电气引进技术所以是互相隔离的两个独立电网,使用不同的电源频率,为了让电器能全国通用东西日本电网把电压统一成了100V但是频率维持各自的标准。

美国的额定电压是117V,这个奇怪的数字是爱迪生当年研制灯泡并建造世界上第一个电网的时候偶然选的,当时的爱迪生电网是直流电不存在频率的问题。后来美国西屋电气公司的特斯拉先生发明了交流电,选用的频率是60Hz,而电压为了保持灯泡等用电器具的兼容仍然保留了117V。所以现在有人说美国电压是110V也有人说是120V,其实都对或者都不对,严格讲标准是117V,但是110V和120V都在允许范围内,现在电力公司为了提高阻性负载的功率一般都把供电电压定在120V左右。

网友:
这么高级的表没用过。

网友:
高大上的玩意,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日本的额定电压是100V而不是110V,日本电网的频率有50Hz和60Hz两种,西日本(即关西)是60Hz,东日本(即 ...

长知识了

网友:
这表用料做工确实不错,楼主改的很巧妙

网友:
这个台表还可以,变压器加的不错!

网友:
我原来有一个长得一样,可能是 7551,没有四线电阻。

网友:
这么大一块哦不对 台万用表

网友:
改得不错,第一次见过这种表,这样使用更加方便,不容易误操作,直接插到220V。

网友:
我看见了不少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