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轮胎气门芯顶针不能完全回弹咋办?

楼主(2023-01-20):
打气筒补气,法嘴压太深(勘误:应该是美嘴),拔出时感觉被什么勾住,好像分离一对发情的公母狗?

一用力,得,喷射不已。现在用口水吐在气帽里拧紧,勉强不漏了。但不是长久之计,大过年的,轮胎店也不好找。找了也可能一句话,换。

问题是我原配胎压传感器的,随便换一个普通气嘴是无法配套的。

有没有修理过气门芯的码友,请不吝赐教!否则过年出不了门啊,谢谢各位先!

【后续】

感谢各位给我定心丸!

找了N家汽修店,都回家休息了。遵各位建议,搜索电瓶车维修试试,结果发现离我家最近的摊位附近居然有个汽修店没有关门。灯下黑啊。

很快弄好,就是yuejun68回帖那种气门芯,superosman回帖那种长柄扳手。

没有发现扎胎或者胎唇不严,估计原先慢撒气也是气门芯引起的。

网友:
先换一个再说,主要是先解决能不能用的问题,好不好用可以晚点再处理...

网友:
汽车轮胎是美式气嘴吧,法式气嘴貌似只有自行车有用。如果是汽车轮胎可以单独更换气门针,不用更换气嘴。

网友:
中间的顶针可能被带出太多吧?试试看拿东西按压几下,运气好能恢复原位就没问题了。

网友:
换个气门芯即可,都是标准的。

网友:
可以单独换气门芯的,需要气门芯和扳手就行

网友:
有杂物了吧,有WD40可以喷点,找个顶针戳几下,活动一下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
换个气门芯

网友A:
修自行车的地方借个拆气门芯的小扳手拧一下

网友:
拧出来换一个

网友:
用螺丝刀压一压,看看有没有杂物嵌在里面,

网友:
还是去补胎专业店解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自行车的地方借个拆气门芯的小扳手拧一下

临时应急,我是用镊子

网友B:
不知道这个气门针是否通用,实在急的话去自行车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气门针是否通用,实在急的话去自行车拆一个?

分两种,一种美式的,汽车摩托车自行车通用,一种法式的,仅用于部分公路自行车。

网友:
跟电动车通用,法嘴是橡胶条

网友:
有时是异物卡住了,用尖头镊子可以拧出阀芯按压吹洗看看。也可以换一个。

网友:
换个气门芯解决问题

网友(2023-03-15):
和电动车都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