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全网首拆~华为企业级路由器AR6120-S 附加改进散热

楼主(2023-01-20):
家里需要办了个专网,买了个华为企业级路由器,不得不说,华为的做工很好,但是有一点没想明白,带了4个终端,CPU散热器温度60多度(软件界面忘记截图了),拆开改了下DIY热管的。海思处理器发热很大。改后几乎和室温差不多少。除了文字说明,大家自己欣赏吧

完事,有点乱,大家仔细看吧

网友A:
贴上铜板再加裸奔应该可以了。

网友B:
按道理,企业级的设备都考虑稳定性,散热应该不是问题,是不是你多虑了……

网友C:
这些玩意应该95甚至105度长期工作都没事的...

话说我想知道壕办专网干啥,多少米?

网友:
企业级,一般放机房,机房温度大概在24度左右,机柜还有风扇
如果是家用,环境是达不到的,改造下会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按道理,企业级的设备都考虑稳定性,散热应该不是问题,是不是你多虑了…… ...

我办公室楼层有一台华为企业级路由器,也是高温用坏了,今年夏天的事。后来换了H3C,温度就低多了。华为都是自己方案和芯片组,温度确实比较高,而H3C用的都是国际成熟方案,高通CPU,温度低多了。

网友:
专线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道理,企业级的设备都考虑稳定性,散热应该不是问题,是不是你多虑了…… ...

背面都烧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上铜板再加裸奔应该可以了。

铜是主动吸热,被动散热,必须有风扇,而铝恰恰与铜相反,主动散热,被动吸热,我还有强迫症,必须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玩意应该95甚至105度长期工作都没事的...

话说我想知道壕办专网干啥,多少米? ...

电信500M,一个月480,电商用

网友E:
使用水冷的效果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水冷的效果比较好

没那么大热量,不至于用水冷

网友:
企业级的路由器不会这么容易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办公室楼层有一台华为企业级路由器,也是高温用坏了,今年夏天的事。后来换了H3C,温度就低多了。华为 ...

华三做工不如tp,和华为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网友:
华为的网络设备做工不错

网友:
企业级还要加散热,这设计不应该把

网友:
加个风扇散热可以

网友:
企业级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三做工不如tp,和华为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从哪得出来的言论,也不看看H3C是什么级别的东西,和TPLINK去比?

网友:
散热应该没问题,才6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