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卷帘门遥控钥匙没电了怎么办?

楼主(2023-01-20):
每次回来过年过节总是很忙碌,不是干活就是在干活的路上。这不,又有事情了,早上,隔壁的大伯说车库门(卷帘门)打不开了,原来是遥控钥匙电池没电了,于是把我岳父家的卷帘门遥控器里的电池拆下来给装上,打开了车库门,然后大伯就去买电池去了。到了晚上,岳母说车库的卷帘门锁不上了,我试了下,遥控器的指示灯亮度较低且有闪烁,估计电池快没电了,拆开测量了一下,果然电压只有8.5V左右了,这里是乡下,这种27A12V的电池不好买,听隔壁大伯说他跑了好几家商店,才买到最后一节。我想了想,想到了一个馊主意:这卷帘门又不是电动车会移动,这遥控钥匙不必随身携带,给它外接个电源不就行了?于是翻出一个TP-Link的9V电源适配器,接上试了一下,没问题。后盖上开孔,遥控器主板上焊接出2根线接了一个DC 5521的座子,粘在遥控钥匙的背壳上,完工!

遥控器电池规格,27A 12V,这种电池不常用,不如5号7号,2032,2016这种好买到

测量一下电压,低于9V了

遥控器的主板,正面

遥控器主板,背面

焊个DC电源座,粘在背壳上

是不是很另类?实用就行

接上电源,可以使用了

岳父岳母年纪大了,怕他们用错电源适配器,给这个9V的电源贴个标签吧

祝坛友们新年快乐!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A:
买23A,貌似尺寸差不多,容量比27A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23A,貌似尺寸差不多,容量比27A大一些。

不买了,反正是固定地点使用的。又不是电动车,汽车,需要随身携带钥匙。

网友:
再也不怕没电了

网友:
买个新电池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B:
现在也有好的遥控器是3V的了。

网友:
万能的淘宝买不到么?

网友:
同款81D在老家备着,也是回来这几天派上用场。

网友:
这个有创意!

新年快乐~

网友:
这东西淘宝一块多包邮好像

网友:
停电了咋办?

网友C:
淘宝上的23A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23A,貌似尺寸差不多,容量比27A大一些。

不行的,大一圈,完全塞不进去

网友:
这跟我把无线鼠标改成有线鼠标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23A,貌似尺寸差不多,容量比27A大一些。

放不进去的,又粗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的23A差不多

23A要大一些,粗细和长短都有差距,电压是一样的,都是纽扣堆叠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也有好的遥控器是3V的了。

就是高放多来一次,三级高放就可以一节2032启动,不过距离是真的近。  多数是用在遥控灯具上的,室内随意贴。

网友:
没问题的,这种遥控最低6V最高12V,都可以启动。电压越高距离越远。

其实还可以贴一个9V基层电池,万用表那种,比带线要方便点,容量大也耐用。

网友:
大师,停电了卷帘也不动了吧,遥控有电也白搭,又不是消防逃生卷帘还带备用电源的,可升起一次逃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