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要重新拔插才能充电啥道理

楼主(2023-01-21):
为啥有的线对手机充电这样的?
===============
上次冲完电,连接手机这头的一边没拔掉。只拔掉连着充电器/充电宝那一头
,即便下次充电连上也无法充电??
必须把插手机的那头重新拔插一下才能开始充电,我觉得应该不是手机问题
。...........................
是因为有的线带有快充识别芯片的原因吗??
因为我有时候拿的剃须刀蓝牙耳机什么的线去用,那种连电脑是只能充电的
有的线充电会这样有的不会,我好奇 是啥原理

网友:
握手就算不成功,也会有5V1A的电流吧,除非就是手机充电口接触不良导致偶尔握手成功

网友:
手机可能有问题。

网友:
这应当是随机的现象吧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平时都是拔掉线。

网友:
應該是充電口握手不成功 不能快充吧

网友A:
啥手机,我这iphone用山寨线就有这种情况,估计就是线上的芯片要断电重置一下

网友:
软件控制限制吧!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是小米手机。
1,发现是快冲握手流程的相关问题。
2,实在烦这个的话,只连接5v和gnd,其他数据线不要,也就是没有快冲,但是问题就完美解决。

网友:
识别机制,手机端触点长的先接触 短的后接触 有个时间差才能触发握手 握手成功才能快充

网友:
插头插孔都清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手机,我这iphone用山寨线就有这种情况,估计就是线上的芯片要断电重置一下 ...

一加手机7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是小米手机。
1,发现是快冲握手流程的相关问题。
2,实在烦这个的话,只连接5v和gnd,其他数 ...

我发现要是把手机重启后,也能开始充电了

网友C:
是不是手机与充电器有协议的原因,有的充电器标注9V5V

网友:
这个情况我有时候也会碰到,拔了充电头再插上就又可以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手机与充电器有协议的原因,有的充电器标注9V5V

应该不是,我用的充电宝是不支持快充的。单纯5v输出也是这样。不过我发现重启手机之后也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