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新福克斯三厢换保险丝

楼主(2023-01-21):
昨天我的行车记录仪插头故障正负极碰到一起了,结果导致车子的点烟器没电。以前换过一次点烟器的保险丝,是一个十安的保险丝。我想这次可能又把它给烧了吧?回家先把行车记录仪的插头给处理了,整合到一个蓝牙USB插头上了。

打开汽车保险盒,拆掉保险丝,发现它完好无损,当时我就纳了闷了,中控还有一个车载U盘的插口测试有电,我想是不是点烟器插口坏了?用万用表测一点电都没有,思前想后,我想肯定是哪一个保险坏了,不是这个点烟器的保险,那可能是他的上一级保险烧了,当时在外面没啥思路懒得查资料了,直接挨个试,一个个的拔,测了有一半,终于让我发现了。
有一个20安的保险烧坏了。更换之后一切完美。还好保险丝,我有备货,上次烧保险的时候一口气买了一小盒,各种型号都有。要是这个时候去修车店买保险,那还不得几十啊!

顺着思路往上捋,就能找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
嗯  這事兒完全可以自己動手

网友:
10a的没烧,20a的烧了,是不是你换上去的10a质量不好?

网友A:
10a的没烧,20a的烧了,是不是你换上去的10a质量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a的没烧,20a的烧了,是不是你换上去的10a质量不好

额……不清楚_(:з」∠)_

网友:
劣质保险就这样 熔断时间很不稳定,同样是快熔或慢熔 离散性很大

网友:
特斯拉表示不烧保险,要么不烧,要烧就直接烧芯片

网友:
就是点烟器的保险,有的车中控和点烟分别接保险的

网友:
你打开机舱里主保险丝盒,上壳背面上有拔保险丝工具,还有备用保险丝,这种问题主机厂有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