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阻焊 固定 保护的绿油,紫外灯,还是相当的给力 修了一个电池保护板

楼主(2023-01-21):
一个PDA的电池坏了,拆开看,发现是保护板有线被腐蚀断了,线铜皮特别薄。。

稍微一焊,铜皮又掉了,只好用飞线。

幸亏有绿油固定,加绝缘,加保护,板子算活了。
这个设备的电池保护板非常特殊,基本没有兼容的。

绿油能固定小零件,用紫外灯板,三个灯的,5V  USB供电,5分钟就彻底固化了。

绿油,没有想到这么好用。

楼主:
10ml,一个针筒大的绿油,可以用5年。

我外面用黑胶布,防止变质

楼主:
就是这个样子的。不到10元啊

网友:
大年三十还修东西,绝对是爱好者!

网友A:
不到100元给我镇住了,仔细一看四块八。

网友B:
不是应该黑布包了,再用条4分不锈钢无缝水管放进去,,,两头拧上堵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应该黑布包了,再用条4分不锈钢无缝水管放进去,,,两头拧上堵头吗? ...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到100元给我镇住了,仔细一看四块八。

新人价还830纳。

网友:
大年三十还修东西啊,你不帮老婆做饭,洗碗打扫房间吗

网友C:
光敏胶,或者光固胶吧,为啥都叫绿油

网友:
维修行业要整合,不然什么都修感觉压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敏胶,或者光固胶吧,为啥都叫绿油

还有蓝色的,绿色的估计比较吸紫外线。

那个固化的灯好喜欢,真便宜,能量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