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入手一台迈瑞PM-9000监护仪的坎坷经历,SPO2通信停止故障求助

楼主(2023-01-21):
入手了一台迈瑞PM9000 很兴奋
买回来后,已经幻想自己可以可以想医院一样的用上,结果第一眼看上去……屏坏了!!

没事,万能的鱼,我买一块就好了
嘿嘿,还是原装的

开机!

奇怪,出故障了,SPO2通信停止!

拆机!

哦,线断了,呵呵
接上!

还是不行?

这量一下电压,5v

好像板子坏了

额,这是什么地方有问题啊

是电耦隔离板有问题?

网友A:
没有图纸就慢慢的找故障吧。。。

网友B:
再弄个医师资格证就管开门了!

网友C:
多少钱弄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就慢慢的找故障吧。。。

反正生病了,就在家待着没事干,我慢慢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弄个医师资格证就管开门了!

开不了门了,因为生病,没法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弄来的?

主机100多,买显示屏100多,买血氧探头100多,买心电线100多…………然后现在我在想要不要买板子

网友:
想看ecg部分电路,

网友(2023-02-22):
老司机同款福禄克表

网友:
医疗器械没图纸感觉真的不好搞

网友:
迈瑞的机器配件应该可以去医修网淘一下。

网友:
都是模块换一个试试

网友D:
我捡回来一堆,卖不出去,这个不能挂网上卖,会被封号处理

网友(2023-05-11):
引用 网友D:
我捡回来一堆,卖不出去,这个不能挂网上卖,会被封号处理

发论坛里不行吗

网友:
这个怎么个用在哪?

网友(2023-08-28):
只能先代换一个血氧板看看,不一定是小板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