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电压电流信号发生器换个灯

楼主(2023-01-21):
没啥技术含量哈,放假了有时间了捣鼓一下。

这个信号发生器精度还算可以,短稳也可以,三位半水平吧,用来提供个电压信号或者电流信号也很方便。

只是切换电压电流显示都是用一个数码管窗口显示,通过两个不同的LED指示灯来区分,只是两个LED都是红色的,容易搞混。这次把电流的LED换成蓝色的就醒目多了。

网友:
用颜色区分更加醒目,不错不错

网友A:
这个哪里搞得?某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哪里搞得?某宝??

是的,性价比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如HE

HE 是啥意思

网友:
精度如何?

网友:
好东西 普通人三位就行了

网友:
爆竹未响除夕到,钞票没赚又一年。
专业技术不太懂,留个脚印充回文。

网友:
能否看下100微安的电流能输出吗?

网友:
这仪器做工不错

网友:
还有一个好看的面板,不错

网友:
电压电流信号发生器用不同颜色灯指示更直观

网友:
效果不错,LED换成蓝色的更加醒目了。

网友:
就是把红色发光二极管换成兰色!

网友:
这样一改直观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