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石英钟机芯故障的维修,拆开了才发现维修如此简单啊

楼主(2023-01-21):
故障表现为换了电池走不了半个月,就不走针了,

之前是直接换机芯了,这次没有备用的机芯了,决定拆开机芯看看尝试修理下。

发现故障就是电池引线和 电路板 是弹片 接触的,
电路板这块氧化厉害了,接触不好了,电阻大了
解决办法神油 ,弹片弯曲一下。

好了,可以走时了。

然后拆了另外一个以前的拆下来的机芯,这个是指针完全不动了。
这个机芯质量看起来要好些。

线圈 大些。。。

这个模具做工精细多了。

发现也是 电路板 和弹片的地方 氧化了,已经有绿渣了。
铁片也锈了。

线圈挺厚实的,先测测线圈没有断,

也是神油清理,弹片弯曲些,可以走时了。。。

将这个质量看起来好的用上去,大概是走时要准一些的。

网友:
维修第一步:拆

网友A:
现在廉价钟表质量就这意思~

网友:
哈哈,这维修的文案写的好

网友:
爆竹未响除夕到,钞票没赚又一年。

网友:
这种电池弹片就没有焊接的,焊接了就不会出这种故障了。

网友:
原来如此简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廉价钟表质量就这意思~

哈哈,好的也差不多……

网友:
电阻增大,电池废电。

网友B:
基本上俺都是直接换机芯,省事

网友:
关键走时准确么

网友:
主要是技术成熟了,一颗牛屎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俺都是直接换机芯,省事

他是因为沒机芯才修的。

网友:
在陶特用红包买了5个5168跳秒机芯,给单位、家里坏了的石英钟换上了,用了两个多月了走时精度尚可。

网友:
这是跳秒的,扫秒的机芯要多几个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