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第四次铸铝,这次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楼主(2023-01-21):
大年三十了,前几次铸铝失败心里很不得劲,今天打算再试一次
有坛友型砂要加热,开始找了个电饼铛,找不到合适材料做围挡,这次找了个电炒锅,经过检查,毛病不大,没有配件,就直接从里面接线出来

整理上次失败后剩下的材料,可能是上次黄糊精加多了,沙子都结成了块,搞起来很麻烦

里面有好的硬颗粒,搞了半天搞不好,没办法,放一边吧

这次准备用消失模法,准备的模具

准备用新沙子,这次不把沙子和黄糊精混合了,把黄糊精融溶到水里

忘记拍埋好模具的过程照片了,下来是融化铝,想把失败后的铝利用上,烧了半天,加了硼砂也没有融化好
只好倒出来,废弃吧

用新材料重新融化

这次把废渣捞出来,又废了一个勺子

融化好之后浇注,量没把握好,熔的铝有点多了

最后的效果

网友:
爆竹未响除夕到,钞票没赚又一年。

网友:
可以自己做金锭了

网友:
厉害,这个电炉下大本了。

网友:
这要接近真相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坚韧。

网友:
這是想做個啥?

网友A:
这个铸铝块有啥用呢?做配重块!

网友:
哈哈挺好继续加油

网友B:
这太费事了,如果不是什么特殊的件还是直接买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铸铝块有啥用呢?做配重块!

先用简单形状学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太费事了,如果不是什么特殊的件还是直接买合适...

想弄特殊形状,可惜水平不行,只好从简单的练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弄特殊形状,可惜水平不行,只好从简单的练起

没趁手的设备是搞不好的...

网友:
用泡沫做磨具,想法挺好
裂缝还有气泡咋整

网友:
  材料纯度还是重要  ……

网友:
电炉加热的?

网友:
能做出沙摸才行

网友:
小时候家附近有个铸造公司,用的砂模是黄色的那种,我们经常敲着玩,找里面的铁卖钱

网友:
很明显铝不够纯!杂质太多!温度到700度以上加打渣剂,
你这到处收回来的铝 杂质多,纯度也不高,而且还有很多合金铝成分复杂,
不适合铸造物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