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过年了,拆个制氧机 YUYUE 7F-3

楼主(2023-01-21):
回来时这是个不能工作的。上电压缩机不工作。

哪就开拆了。打开顶部板。

顶部板电路

绿色管子老化碎了。

前面面板

这两个铝长筒里面有分子筛,将空气中的氧和氮气分离。这两个容量太大,现在的都是小型化。
2000g锂型制氧分子筛  750元
2000g高效分子筛 198元
商家说区别锂型就是出氧时间快使用寿命长。叫拍2000g锂型制氧分子筛。下面回复1000g有错。

压缩机,其实因叫无油气泵

用手转动风扇,无油气泵可以工作了。

接上两要管子。

气压开最大不到顶只能到2上点。可能是无油气泵老化吧。

氧气测试没有,过期了制氧分子。要换新的。但整个气路要清洗下。

https://www.docin.com/p-2477647559.html
鱼跃制氧机7F-3使用说明书

网友:
倒挺贴合时事的。

网友A:
用了多少年了?鱼跃也不靠谱?

网友B:
十几年了  分子筛报废了 气泵皮碗肯定也老化了  今年改造了两台这种气泵

网友:
绿色管子老化碎了,有备无患,直接换管子了。

网友C:
这种机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医疗器械的,价格不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原理简单  就是气泵--》 分子筛--> 就直接出氧气了。但因为是医疗器械,个人很少DIY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几年了  分子筛报废了 气泵皮碗肯定也老化了  今年改造了两台这种气泵

这DIY牛 小分子筛 这样换也不用我这个这么多1000G的量8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多少年了?鱼跃也不靠谱?

2010年的机子。

网友:
厉害了,这种一看有年头了

网友:
特殊时期也被炒过高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简单  就是气泵--》 分子筛--> 就直接出氧气了。但因为是医疗器械,个人很少DIY ...

氮气往哪儿排放?

网友:
我2011年买那个看来是被收智商税了,最近拆开看,没有分子筛,只有那个气泵。

网友:
原配的管子不抗氧化还脆断?

网友D:
这分子筛怎么换呢?连着外壳一起?

网友:
分子筛失效了,而且主力也变大了,换分子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分子筛怎么换呢?连着外壳一起?

不用换外壳。原管的道出来。  淘宝有,类似同粗沙一样倒入哪两个管中。
换量大的快800,新机不涨价前才3000不到,当然3000的管子可能只有一半或三分之一大。
是消耗品换出氧气用的,时间长了也会过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简单  就是气泵--》 分子筛--> 就直接出氧气了。但因为是医疗器械,个人很少DIY ...

我一直以为是加压,利用氧气和氮气的凝固点不同将其分离出来。以前单位有个制氧车间就是用空压机制氧气和氮气,车间里的温度很低,几乎所有设备上都结冰。分子筛的原理是利用氧分子和氮分子的大小不同实现不同气体的分离吗?

网友:
学习了,这个东西得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