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一下关于atp硬盘板子的信息

楼主(2023-01-21):
以下是硬盘的外壳和pcb
目前已知:颗粒是镁光的MLC;我原本试过找R23,但是板子上印刷的R23位置已经贴上了一个200欧的电阻
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这块板子的图纸?或者告诉我一下这块板子的toggle在哪?谢谢!
给图纸的话,我可以微信转账30元作为报酬;toggle跳线的话,我可以转15元(前提是确认无误)

网友:
这个咱不懂,看看不说话。

网友:
个人漫猜,在红框内其中一个

网友A:
根据布线位置,R16 17 18这几个中是TG的概率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布线位置,R16 17 18这几个中是TG的概率最大

不好意思,你这个我还不能接受,我担心没弄对然后通电坏了

网友:
这个atp是家什么公司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你这个我还不能接受,我担心没弄对然后通电坏了

拆主控量吧

网友:
跳线参考这个

网友:
兄弟你运气不错,给你找到了,
这个贴的东芝0DFK,toogle是R17

楼主:
这个图我有

网友:
俺就是来看看红包到账了没有。

网友:
这板子是真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