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突发奇想,用TP4056给8.4V电池充电!!大神看看可行否

楼主(2023-01-21):
放假了!在家闲来无事。突发奇想 用普通的TP4056 给8.4V电池充电

利用8.4V电池保护板原理,我给2号电池充电,
保护板认为2号电池电压过高就会自动平衡给1号电池!
不知是否可行!各位大神给给意见!画了个草图:

网友:
好像不行,一个5V电源带一个4056嘀..........可以一个电池充完再另外一个

网友:
完全不行,电池短路
CS5080,5v输入俩串充电芯片
SY6912,最大22V输入1~3串充电芯片,
…………
多了去了

网友:
只听一声   砰
比岳云鹏的烧鸡有意思多了

网友:
不行,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试试就知道~~

网友:
4056并联在电池2上,那个二极管啥用?
如果有二极管,那保护板怎么检测中点电压呢?
保护板能不能主动均衡电流不清楚,只不过看样子保护板也无法检测电池2电压了。
短路看起来不会,有二极管存在电压检测应该不行,均衡估计不可能了。

网友:
想法挺好接上就完了

网友:
感觉是不行的,楼主试试然后回来反馈一下

网友:
打死都没有想通,退一万步来说,另一个电池是怎么充电的,正负极都没对准啊

网友:
我还是老老实实用转换开关

网友:
这种普通保护板的均衡都是放电均衡,就是当某一节电池电压超过4.2后用板载电阻并联上那节电池给他放电
所以充其中一节电池保护板不会帮你把电转移到另一节,除非你买主动均衡板

网友:
楼主这个想法实现不了,我是采用开关切换电池的串联(供电)和并联(充电)

网友:
买个8.4v的充电板岂不是简单省事

网友:
4056负极串稳压管,把电压抬调到4.2v勉强可以,估计会有bug

网友:
完全可以,不过要加开关管和电感,组成升压式充电。不过8.4V的充电器几块钱一个,真没必要折腾。

网友:
不行的,一般保护板即便是带均衡电路,也是电阻放电式均衡,还是考虑8.4v的充电电路吧,这个应该是楼主突发奇想的讨论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