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除夕拆小米DFB201CM/400W/1.6L的电饭煲,问问这个这么链接手机APP.

楼主(2023-01-21):
手机上有米家APP,打开就是不知道这么添加这个电饭煲。按照yiguangqiang友友提供的方法,链接成功。

楼主:
手机米家可以看到温度计,小米指纹锁,小米摄像头,就是这个不行,看网上说点+号添加,米家APP我就没有看到+在什么地方。

网友:
各种线好多。

网友A:
微动是故意装歪的吧,不能忍!得掰正。

这个就得有电饭煲的说明书了,看怎么进入联网模式
百毒经验有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动是故意装歪的吧,不能忍!得掰正。

这个就得有电饭煲的说明书了,看怎么进入联网模式

微动为什么要这样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动是故意装歪的吧,不能忍!得掰正。

这个就得有电饭煲的说明书了,看怎么进入联网模式

按照你提供的方法链接成功,谢谢!

网友:
恭喜楼主配对成功

网友:
微动引脚掰歪估计是为了固定微动,方便焊接。

网友:
电饭煲看着做工还不 错

网友:
挺好用这个!买了好几个!

网友:
加热方式不是ih的

网友:
煮饭前要看一会广告才能开始吗?

网友:
煮好饭想打开时,是要看会广告才能打开吗

网友:
看微动是故意装歪的

网友:
用米家app连接

网友:
听说有一千多种煮米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动是故意装歪的吧,不能忍!得掰正。

这个就得有电饭煲的说明书了,看怎么进入联网模式

完美综合症,看不惯歪歪扭扭

网友:
看上去不错,不知煮出来的饭有什么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