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一个不能固定的插座!里面秃噜了!

楼主(2023-01-21):
家里的洗衣机插座内部螺丝生锈糟了很久了!今天修理一下!拍几张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A:
这玩意挺先进啊,话说这是用了多少年了锈成这样...

网友:
昨天也修一个3开关,线槽一边也秃噜了,年后马云家买这个试试修上。

网友:
你这种很牢固,还有一种是卡子式的,绷在插座后面,也是越上越紧。

网友:
这东西质量也太差了。

网友B:
这种紧固起来感觉比较麻烦……弹弓型的那种貌似容易些,就是螺杆要厂一些。

网友:
还有一种占用空间小

网友:
工匠精神,完美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紧固起来感觉比较麻烦……弹弓型的那种貌似容易些,就是螺杆要厂一些。 ...

装这个一般人还真够呛!我上次想装试试感觉很有难度当时就没装!扳手拧不了!幸亏中间有个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挺先进啊,话说这是用了多少年了锈成这样...
肯定十几年了

网友:
新年快乐。现在还发帖

网友:
这个小东西修修墙插靠谱的很

网友:
这小配件也不贵的,修内盒坏掉的故障盒,挺方便,省事的。

网友:
解决了大问题

网友:
这种还是第一次看到,之前看到的都是塑料的

网友:
插座暗盒修复利器

网友:
还第一次看见这种修复神器,祝楼主新年愉快。

网友:
插座暗盒修复利器,有好几种呢。

网友:
这不是拆机吧

网友:
头次见到螺丝款修复工具,以前在网上见过菱形膨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