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翻新的微波炉上的磁控管微波管,到底是充磁了?还是修腔体了 常见尺寸

楼主(2023-01-21):
翻新的微波炉上的磁控管微波管,

他们到底是充磁了,还是修腔体了?

能比原来的旧的好?还是不如?

用了20年的美的微波炉,我感觉磁控管有些退磁。  所以热饭有点慢。因为高温,很容易让磁性退化。。。。

放电头还很干净,我卸下来的。

云母片也干净,只要你不热些发烟的食品。

常见尺寸,就是,上下安装,左右安装。

网友:
功率调最大,加热还慢,换一个,点运费险

网友A:
管座短路修复;磁铁退磁修复;发射头清洁修复……
我能想到的就这些了。
灯丝开路是不可能修复的

楼主:
尺寸是通用的,8宽,9.5安装孔的

楼主:
三星的好磁控管

2001年7月2号生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座短路修复;磁铁退磁修复;发射头清洁修复……
我能想到的就这些了。
灯丝开路是不可能修复的 ...

还有清洁,也就这些了。我拆过,管腔是金灿灿的紫铜管状,两端钢板压接,拆开就很难复原了。

网友:
磁铁磁性不行了,嗯,提醒之前换下来的磁控管,测量一切都好,就是不加热,估计这是原因,散热风扇坏了高温导致磁性弱了(温控有但没有很好的起作用)

怎么充磁呢?

网友:
管座短路的比较少遇到。常见的是磁铁开裂。另外高温导致的退磁怎么检查?

楼主(2024-02-07):
翻新磁控管,没有新的

网友B:
磁控管的铁氧体是耐高温的吧。微波炉电容容量减小也会导致加热慢。另外,磁控管里好像有灯丝,灯丝老化肯定对加热也有影响。
测磁铁要用高斯计,买一个好像便宜的也要一二百元。业余测试只能用对比法了,用线性霍尔靠近磁铁测霍尔的输出电压,需要注意的是靠太近可能霍尔元件会饱和,测下好的磁控管和怀疑退磁的管子对比一下。我以前用高斯计测过一台用了十几年的微波炉磁控管,对比没用多久的磁控管,磁性不比新的低。并且这个老磁控管上的散热片都松动了,应该是长期高温管芯热胀冷缩所致。

楼主(2024-03-24):
引用 网友B:
磁控管的铁氧体是耐高温的吧。微波炉电容容量减小也会导致加热慢。另外,磁控管里好像有灯丝,灯丝老化肯定 ...

最好搞过翻新的人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