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修好一个电瓶车充电器

楼主(2023-01-21):
一个电动车的充电器坏了充不进电,本以为是两端的导线断了,但经查两端电线是通的,没有断,偷不了懒,只有拆开检查。经查,发现一个标注NTC 8D-13的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爆裂,肉眼还没有发现其他损坏的元器件。经查这个元件的作用,这个NTC是抗浪涌电流的元件,是保护后面整流元件的,既然这个保护元件坏了,就有可能后面的零件坏了,引起电流过大,才导致NTC烧坏,这就不可大意了,必须对后面的整流元件进行检查。经查,后面的原件没有坏,这就简单了,找了一只相同型号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换上,充电器恢复正常。

网友A:
可能就是这个NTC的问题吧。我也碰到过一个就是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就是这个NTC的问题吧。我也碰到过一个就是它的问题

对,可能就是这个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的质量不高导致的,后面的整流零件居然还没有问题。

网友B:
如果手头没有热敏电阻,拆掉直接连上或焊个保险丝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手头没有热敏电阻,拆掉直接连上或焊个保险丝也能用。

试过直接短路NTC,也能充电,但是插电源一瞬间电火花很大,这个NTC就有缓冲的作用。

网友C:
按说NTC是不容易坏的,啥事都有万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说NTC是不容易坏的,啥事都有万一啊

NTC这里是保护后面原件的,后面的原件没有坏,它却坏了,说明还是NTC的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