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种芯片为什么中间脚比较短?

楼主(2023-01-21):
看到不是芯片都有这种现象,某个脚比较短,这种很短的脚干什么用的?好像也不能接触到PCB板?

网友:
贴片三极管,短的是因为连在背面金属,要焊接在板子上。

网友:
因为不需要连接

网友:
短的脚与它上头的底板是同一个极。

网友:
蓝猫淘气3000问?   不问完不罢休?

网友:
和散热片是连着呐

网友:
中间短脚与散热片是连在一块的,焊了散热片就行了。

网友:
我猜是生产工艺中不得以留的尾巴。

网友:
这是以前那个十万个为什么的小号吗?

网友:
中间那脚是与散热片相连的,我想也是工艺而故意留下的吧

网友:
中间引脚和散热底座是相通的,贴片安装焊接散热底座端

网友:
楼主的数码2段是买的吗?怎么问这么小白的问题,作为一名电子爱好者,常见的电子元件的基本参数是必须要知道的啊!!!

网友:
拿万用表一量就明白了

网友(2023-02-24):
为了省料  ,积少成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