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容充电后,如何快速调整(降低)电压?

楼主(2023-01-21):
一个电源,需要输出电压慢慢增加(调节电位器),一旦到达预定值以后快速下降,请问都有哪些方式能调节电压下降速度?(要求速度快些,主要是安全)

网友A:
没有理解透彻……
让我先跟我语文老师打个电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理解透彻……
让我先跟我语文老师打个电话……

语文还行,但在没有电子基础的瞎想面前不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理解透彻……
让我先跟我语文老师打个电话……

我觉得需要去看一下<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
这就是一个锯齿波呀,用555就可以实现,如果觉得功率不够可以扩展。

网友:
比较器+mos放电 参考可调电源电路就行

网友:
慢慢上升的话,可以在电压采样电阻上并个电容,急速下降的话,楼上说了。

网友:
除了接电器没想到其他办法

网友:
再来一个电容

网友(2023-04-22):
至少要说清楚是交流还是直流,缓启动?再恒流或恒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