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用宽带(50M),可以带几路机顶盒?

楼主(2023-01-21):
之前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最近过年,家里一个宽带下面3个机顶盒,但感觉有点卡。
有没有朋友理解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50M即6.25M/s
码率越高  分辨率越高 占用带宽会更多还有编码方式的不同占用不同的带宽

也就2个 最多3个

可以是适当降低分辨率

网友:
是什么机顶盒关键是

网友:
网络质量好不好更关键

网友B:
反正是多了不好,机顶盒如果缓存大还不错。

网友:
现在电视直播码率都不是很高,一般1080分辨率的在4兆一下,很少有高比特的了,4K的在12到20之间,网络直播斗鱼的在10兆左右,1080的60帧的,虎牙的能低一点,卡可能是源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0M即6.25M/s
码率越高  分辨率越高 占用带宽会更多还有编码方式的不同占用不同的带宽

50M就是50Mb/s,不需要换算,因为你表里面用的就是Mb/s。这个b是bit不需要换算成Byte

网友:
IPTV才不占带宽,普通机顶盒就和一般网络设备一样,多了就拥挤,只能换高速率宽带套餐

网友:
首先你的宽带不是送的,其次你的机顶盒配置至少能过得去。像我家200M的电信宽带,三间房子放了三个网络机顶盒,就算同时使用根本就没有任何卡顿。

网友:
50M带宽带一个机顶盒放电视,手机玩游戏都卡

网友(2023-03-01):
现在还有50M的宽带吗?
我这联通最低都给免费升到100M了

网友:
也不能同时开吧

网友:
多了肯定卡的,不加带宽的话,降低码率,可以稍微改善下

网友:
我20M的宽带,看游戏直播只要高清1080P的就卡,,看电视剧刚开始缓冲也卡,开头卡完后面一般就不卡了,所以你60M 三个机顶盒,卡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M就是50Mb/s,不需要换算,因为你表里面用的就是Mb/s。这个b是bit不需要换算成Byte ...

你这一分析,楼主有钱人呀,我们公司拉的网线,我测试下载电影也就30M  左右每秒,

网友:
这个和机顶盒也有关系。

网友:
200M移动宽带,下载最快稳定在32M/S.前提是先换个好路由器,之前的路由器,最快稳定在12M左右。如果你的路由器够好,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是多了不好,机顶盒如果缓存大还不错。

4G64G够用不

网友:
也就2-3个吧

网友:
如果你是电信的宽带,建议最多带两个机顶盒,还有一点点余量可以上网。3个机顶盒同时开就会卡。如果你是移动联通宽带,建议升级宽带,可能带一个机顶盒都困难,特别是晚上上网高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