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大家新年好,请教一下VC97电阻档底数

楼主(2023-01-22):
VC97短接表笔底数22Ω左右,短接表笔多等一会阻值会减小!底数大!还慢!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吗?100Ω的电阻显示128Ω!这是短接表笔最初的阻值!这是等了30秒后的阻值!

网友A:
我那破表也是这样多转几下表盘就好一点过段时间又会这样

网友:
档位开关接触不良,拆开涂一点硅脂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破表也是这样多转几下表盘就好一点过段时间又会这样

大多数表狂转几下都会好!和温度也有关系吧?

网友:
应该和表笔电阻和拨盘开关电阻有关系,我的dt9205表笔电阻在0.6到1.2欧姆之间,不要求精确时不管他,要求高时可以减去表笔电阻。

网友:
用一根短粗导线代替表笔,其两头直接插入电表插孔中,此时若电阻读数很小,说明原表笔内阻增大,否则就继续拆开电表,将拨盘开关(V片)和电路板上的对应接触点都清洁一遍。

网友:
我的表差不多和你一样

网友:
清理一下转盘开关试试.

网友:
看起来像刀盘问题,打开清洁,上润滑脂

网友B:
唉,一言难尽!  这种表就是修好了,用着也不踏实。。。。  洗洗晒晒烘干!

网友:
上超声波清洗机,洗洗更健康。

网友:
先清理转盘,看看线路有没有虚焊

网友C:
估计是内部某个元件漏电或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内部某个元件漏电或失效了

你这估计一下,可难倒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一言难尽!  这种表就是修好了,用着也不踏实。。。。  洗洗晒晒烘干! ...

是用微波炉还是烤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用微波炉还是烤箱!!!

砖窑吧。。。。

网友:
转盘开关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砖窑吧。。。。

哈哈

网友D:
是   电源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   电源干扰

其他表不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