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4可以导热吗

楼主(2023-01-22):
704硅橡胶能不能导热

网友:
你摸摸那坨干了的硅橡胶,如果冰冰凉凉的,说明有一定的导热效果。如果跟摸桌子一样,那就不咋的,如果跟摸铁一样,那说明导热效果还可以

网友A:
好像不行!!绝缘、耐热。

网友B:
硅脂导热,硅胶好像不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脂导热,硅胶好像不太行

那显卡把散热器粘在gpu上的是什么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行!!绝缘、耐热。

显卡上把散热器粘在gpu的是什么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卡上把散热器粘在gpu的是什么胶

这好像都是物理固定吧。绑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卡上把散热器粘在gpu的是什么胶

那个胶的名字就叫导热胶,淘宝有

网友:
704胶水导热性不算好,但俺用于中小功率芯片、晶体管加装散热片(例如路由器主芯片加散热片),效果也还过得去,若用于大功率器件的散热,还是老老实实用导热胶吧。

网友:
可以,但是清理很麻烦

网友:
704用于电磁炉面板粘接到塑料外壳上的,隔热效果大于导热,用于导热的有专门的导热硅胶,型号比较杂,某宝一搜一大堆

网友:
楼主是准备把704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704主要是绝缘固定用吧,耐热好导热一般

网友:
可以两个接合在一起啊

网友C:
芯片中间涂硅脂,四周涂704,即有散热,又有固定作用

网友:
卫力固,D-3可以导热好

网友(2024-07-17):
引用 网友C:
芯片中间涂硅脂,四周涂704,即有散热,又有固定作用

mark一下,这个方法似乎不错,适合小号的散热芯片

网友:
704是密封防水固定的吧,导热有专用的导热胶,可以粘散热器。

网友:
可以导热  效果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