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示器dvi接口与vga接口对比

楼主(2023-01-22):
显示器dvi接口比vga接口清晰多了

网友A:
其实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啊!
关键在于那根线,并不是所有的VGA线都支持1080P,大部分到了1280X1024就到极限了。

网友:
我好像感覺差異不大

网友B:
截图看不出啥。。。。

如楼上说的,试了好几条线才找到一条不干涉不拖影的,清晰度差不多,1080

网友:
win7 以后不支持chro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啊!
关键在于那根线,并不是所有的VGA线都支持1080P,大部分到了1280X1024就到极限了 ...

截屏后差了很多,实际肉眼看上去清晰度的确高了很多。Dell显示器把vga认为模拟输入,Dvi认为数字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图看不出啥。。。。

如楼上说的,试了好几条线才找到一条不干涉不拖影的,清晰度差不多,1080 ...

DVI接口的优势主要体现以下两方面:
1、速度快:DVI传输的是数字信号,数字图像信息不需经过任何转换,就会直接被传送到显示设备上,因此减少了数字→模拟→数字繁琐的转换过程,大大节省了时间,因此它的速度更快,有效消除拖影现象,而且使用DVI进行数据传输,信号没有衰减,色彩更纯净,更逼真。
2、画面清晰:计算机内部传输的是二进制的数字信号,使用VGA接口连接液晶显示器的话就需要先把信号通过显卡中的D/A(数字/模拟)转换器转变为R、 G、B三原色信号和行、场同步信号,这些信号通过模拟信号线传输到液晶内部还需要相应的A/D(模拟/数字)转换器将模拟信号再一次转变成数字信号才能在液晶上显示出图像来。在上述的D/A、A/D转换和信号传输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信号的损失和受到干扰,导致图像出现失真甚至显示错误,而DVI接口无需进行这些转换,避免了信号的损失,使图像的清晰度和细节表现力都得到了大大提高。

网友C:
截图是真的截取屏幕上的图,而不是直接从内存中拷?

网友:
谷歌浏览器本身也可设置的

网友:
DVI接口和hdmi对比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dvi差不多已经被淘汰了,但是vga现在还没被淘汰

网友:
dp比HDMI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截图是真的截取屏幕上的图,而不是直接从内存中拷?

截图是真的截取屏幕上的图

网友D:
你要不要试下不插线截图

网友:
现在平常用的不是HDMI,要不就是VGA,DVI少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不要试下不插线截图

不用试了,Dvi少了由数/模,模/数转换的损耗,清晰度肯度高

网友:
大过年的,这么逗。。。有些人能截图的拍屏幕,这会儿该拍屏幕的发截图。

网友:
截屏你能看出差别???估计那误差只有肉眼才能看出来吧!

网友:
好的显示器才能看出差别,渣渣屏就算了

网友:
这不废话嘛,数字接口肯定比模拟接口清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