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而发:大行挺黑啊,三千多的车竟然用滚珠花鼓

楼主(2023-01-22):
如题,现在良心的厂家,在3000级别都用前二后四培林花鼓了

网友:
对不起这价格

网友A:
  这个不能如此解释,在花鼓方面应该各有优势,轴承花鼓正向承重更好,珠档花鼓更润但承重较差,我记得禧玛2000多元一対的XT诺轮组就是珠档的,当然前者日常维护及更换简单,后者复杂,且调整力度不当容易损伤珠档。当然现在的杂牌车也用珠档花鼓,因为低端的珠档培林成本更低,所以区分轮组的高低端还不能单从培林结构上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如此解释,在花鼓方面应该各有优势,轴承花鼓正向承重更好,珠档花鼓更润但承重较差,我记得禧玛 ...

恕我孤陋寡闻,珠档花鼓更润???xt跟这个不是一个级别的没有可比性,xt要跟高端的培林花鼓比,但xtr再NB也是滚珠的。用过培林的就不想用滚珠的,大行k3后轮是5培林的,升级的k3plus反而用滚珠的,不是为了省成本?滚珠轮组和培林轮组差价200起

网友:
三千多是不该这样

网友:
价格价格价格

网友:
轮组不光光承受上下的力,有时候也要承受左右的推力,用碗档结构也无可厚非,虽然有保养复杂的问题,但是一般人哪会去保养……

网友B:
居然还有人为这事纠结。。。散珠是深沟球轴承的一种分类,之前也称为单列向心球轴承,这两个名字听起来可能要高档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还有人为这事纠结。。。散珠是深沟球轴承的一种分类,之前也称为单列向心球轴承,这两个名字听起来可能 ...

既然滚珠的那么好,那k3p车主为什么到手就换轮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既然滚珠的那么好,那k3p车主为什么到手就换轮组???

这事得问车主本人吧?
老夫从96年骑自行车到现在,也换过几辆自行车,几百块的几万块的都有,所谓散珠花鼓、培林花鼓都用过,同档次的没骑出区别。一直比较困惑为什么有些车友一提到散珠就满脸鄙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事得问车主本人吧?
老夫从96年骑自行车到现在,也换过几辆自行车,几百块的几万块的都有,所谓散珠花 ...

滑行的时候,不可能没有区别,再者,从油脂就能看出差别了 ,滚珠用的锂基脂(禧玛诺苹果酱一类的)比较粘稠,阻力自然大,轴承用的轴承脂比较稀,阻力自然小

淘汰的东西就应该淘汰了

然而,禧玛诺也用轴承了

网友:
我还是觉得几百块的就行了,骑了两次别人有几千的,要趴着,太别扭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滑行的时候,不可能没有区别,再者,从油脂就能看出差别了 ,滚珠用的锂基脂(禧玛诺苹果酱一类的)比较 ...

一个自行车能有多高转速?那点力从中心到轮缘,不知减小到可匆略程度,所以最好还是用数据来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自行车能有多高转速?那点力从中心到轮缘,不知减小到可匆略程度,所以最好还是用数据来说话 ...

你猜空转的时间哪个更长?你又会说,空转不能代表实际落地的,那么你又猜,放坡哪个更远?我们一起日常骑行滑行,反正培林的比滚珠的少蹬几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滑行的时候,不可能没有区别,再者,从油脂就能看出差别了 ,滚珠用的锂基脂(禧玛诺苹果酱一类的)比较 ...

我用过的散珠花鼓以shimano为主,从100块的到XTR,现在是XT和XTR各一辆。轴承花鼓牌子比较多,马维克的中高端、DT的试过两三种,还有SLR等等。只要价格大致相当,百公里均速没有区别。我在渝黔交界处,上坡下坡都特么多,每周两次百公里骑行,固定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的散珠花鼓以shimano为主,从100块的到XTR,现在是XT和XTR各一辆。轴承花鼓牌子比较多,马维克的中 ...

这只能说明你个人发动机比较好

网友B:
补充一点,shimano的苹果酱粘度较高,并不适合花鼓内部润滑,可能导致棘轮片被粘住而失效。shimano维修手册上也说过这个,如果你拆开一个shimano的花鼓,会发现其内部润滑脂并不是苹果酱。而shimano不建议用户拆修保养花鼓,所以不提供其润滑脂的标号。
如果一定要纠结这事,最好还是楼上那位所说,拿数据说话。同样的车同样的人同样的路,不同的花鼓,反复多试几次就知道了。
我每周两次百公里骑行已经八年了,这是我的个人感受。至于你说多蹬或者少蹬几圈,这种说法过于宽泛,毕竟是不同的人不同的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点,shimano的苹果酱粘度较高,并不适合花鼓内部润滑,可能导致棘轮片被粘住而失效。shimano维修手册 ...

哪个傻子会往塔基里放苹果酱?塔基里有专用的润滑脂
主题的意思是说大行不厚道,你在这掰扯滚珠花鼓和轴承花鼓没区别

网友:
我还短时间用过CP轮组,车友送过来调圈,大概是8000块一对,也是散珠结构,不过是陶瓷的,使用所谓的特制润滑脂。CP轮组出厂时应该校过动平衡,很舒服,特别是下坡,比XTR强很多,这是我用过的最高端的成品轮组。或许是CP两字的信仰加成,用这对轮子骑完同样的百公里,我的均速较之前提高了大约5%。
说这么多不是想否认你的感受,只想表达一个意思:骑行很快乐,感受很主观。但主观感受可能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是用自己试出的数据或许更客观,而且还可能少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