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220v100a变压器点焊机,求控制方案

楼主(2023-01-22):
我看好多人都是买成品电路板控制,是可控硅的,这可控硅是调初级电压还是电流呢。
还有说固态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的但不可调只能控制通断,如果用固态继电器的要买什么器件能告诉下具体名称型号发个图片看看吗 种类实在太多了 弄不清,固态继电器控制方案最低导通时间是多少毫秒为单位
这两种方案有什么区别。  还就是问一下,根据欧姆定律,是否可以更换不同材料和直径的焊笔线来控制电流。
再就是问一下,电池点焊炸针打火,是否可以降低电流来

楼主:
次级大概是5v  4000a

网友:
买个成品控制器回来,把原来的可控硅改成工业可控硅,就可以了,工业可控硅淘个旧的,

网友A:
我这个就是可控硅调压控制电流+时间继电器控制,最快0.1秒。0.2纯镍能焊牢,变压器1.5kva硅钢片焊死的,重绕初级还有提升空间,不想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就是可控硅调压控制电流+时间继电器控制,最快0.1秒。0.2纯镍能焊牢,变压器1.5kva硅钢片焊死的,重 ...

大哥不是有0.01秒的时间继电器吗?你这个0.1秒会不会时间太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不是有0.01秒的时间继电器吗?你这个0.1秒会不会时间太长了?

我说错了,我是用的0.01秒的继电器。0.1秒时间长焊点周围就变色了。时间短,焊点光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错了,我是用的0.01秒的继电器。0.1秒时间长焊点周围就变色了。时间短,焊点光亮 ...

你这个继电器,是延时导通还是延时断开的?据我了解,这种时间继电器的内部是有电磁机械触点的 据说控制时间的精度,相对于点焊机来说误差是比较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继电器,是延时导通还是延时断开的?据我了解,这种时间继电器的内部是有电磁机械触点的 据说控制 ...

有几组NC和NO点,速度精度赶不上晶体管,但0.01秒够用了,一点不变色,焊点漂亮。最重要的耐用没管可炸

网友B:
可控硅是调节初级电压吗

网友C:
楼主这个变压器功率太大,普通成品控制器用不了,得请人专门设计

网友(2023-02-21):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是调节初级电压吗

嗯,都是控制初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变压器功率太大,普通成品控制器用不了,得请人专门设计

就一个4000瓦的调压器,时间继电器,简单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
卖了买个成品点焊机,因为功率太大家里进户线的内阻会成为瓶颈,当你玩的点焊机功率足够大就能体现出来了

网友(2024-02-06):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就是可控硅调压控制电流+时间继电器控制,最快0.1秒。0.2纯镍能焊牢,变压器1.5kva硅钢片焊死的,重 ...

时间继电器控制中间的继电器再控制接触器?时间上有没有延迟?可控硅调压是成品模块?多大电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