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得力闹钟改8025T

楼主(2023-01-22):
大概夏天购买的得力闹钟,花了80多元,走时到今天大概慢了2分钟。
虽然精度尚可,但是之前买了好多8025芯片,遂有把晶振换掉的想法。

拆开里面很简单,有温度和湿度传感器,喇叭触摸按键等。之前已经改过一个网购的聪明钟和温湿度计,走时精度大大提高。这次改得力闹钟,轻车熟路。先把芯片不用的管脚剪掉,1, 2, 4, 5, 8-10, 12-14。短接6和7,接电源正极,11引脚接电源负极。用万用表电流档接3和晶振的一个电极,选择电流小的那个焊接。

装上电池,试机正常,使用热熔胶固定。

网友:
慢,必须得改

网友:
得力也一般啦

网友:
可惜没看到芯片软硬封装,80多元买到软封装很亏,不到80元都能买到硬封装数显闹钟套件。

网友:
我用的是科舰的,一个月快10秒吧,懒的去校对了。多年前在小商品市场12元买的车载电子钟3个月不差一秒,关键还是晶振的精度和温飘大小

网友A:
这也太贵了,一般这种闹钟带充电的也就20多元 ,做工差不了多少的。

网友:
得力闹钟还不便宜。

网友:
新年快乐,楼主不是大年初一在改吧?

网友:
改改就准确了

网友B:
不如买5PPM的晶振来替换更划算。

网友:
等待楼主一年后看看误差是多少?

网友:
快,也必得改

网友:
修改成功,祝贺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贵了,一般这种闹钟带充电的也就20多元 ,做工差不了多少的。

确实贵了点。某宝可以到50多,杂牌的同款30多。在家附近常去的得力文具店买的,价格还不了多少。

网友:
祝贺修改成功,感谢分享!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买5PPM的晶振来替换更划算。

这个8025成本只有几毛钱。

网友:
八十元有点贵了,但是8025T确实是神器,改完后一年校对一次基本上精度就满足要求了

网友:
期待下个帖子说说改后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