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华为荣耀8

楼主(2023-01-22):
屏幕与智灵键都失灵了,不知道啥问题,显示正常,拆了看看。

网友:
装起来还能用不?

网友A:
同问还能还原不?

网友B:
LG的屏幕,64G版本吧

拆解网上都有,关键是要找到原因修好它,仔细分析一下、请教一下,能修好比简单的拆解更有意义

网友C:
厉害,还是2017年的电池

网友:
能不能修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还能还原不?

当然可以 我干过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LG的屏幕,64G版本吧

拆解网上都有,关键是要找到原因修好它,仔细分析一下、请教一下,能修好比简单的拆 ...

不知道问谁

网友:
看卡槽,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厉害,还是2017年的电池

这算什么,我有个摩托罗拉G,2013年在淘宝买的美版,电池LG生产的,2016年退役,现在电池充满了,待机10天没问题,一切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换屏。

网友:
看电池是不是和mate8通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算什么,我有个摩托罗拉G,2013年在淘宝买的美版,电池LG生产的,2016年退役,现在电池充满了,待机10 ...

我有一个2017年的mate9,到现在已经换3次电池了,所以惊讶

网友:
换手机吧  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