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座充被我搞坏了!请老司机来支个招

楼主(2023-01-22):
用来给汽车启动电池充电,极性接反了,闻到一股焦味!现红灯闪,无输出。板子没看到明显的烧坏部件。
请打家给指点下,怎么查?

网友A:
有焦糊味应该是有原件损坏,楼主可以串一白炽灯在交流收入端,先检查高压电容两端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测量低压端电容的电压,如果都正常那就有可能是控制芯片的问题

网友B:
就这么几个原件,挨个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么几个原件,挨个查呗

要这么支招,我也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焦糊味应该是有原件损坏,楼主可以串一白炽灯在交流收入端,先检查高压电容两端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 ...

感谢指点,后来发现后极有个10欧的电阻坏了,换了就行了,但不明白是什么到理,还要再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