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怎么把电流保护功能去掉

楼主(2023-01-22):
19V4.7A的笔记本电源,滤波线圈摔断了,直接短路修好。本想给12V车载吸尘器用,但是过流保护导致打嗝严重。丢了吧有点可惜,留着吧又不能用。怎么把电流保护功能去掉,反正电路图我是画不上来,请教大神讲解一下过流保护原理

网友A:
本来吸尘器瞬间功率就超过这个电源很多,你还不改电压,这么高的电压电流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吸尘器瞬间功率就超过这个电源很多,你还不改电压,这么高的电压电流更大 ...

吸尘器是最差的吸尘器,不坏不舍的扔。超压使用,坏了好扔

网友:
引用 楼主:
吸尘器是最差的吸尘器,不坏不舍的扔。超压使用,坏了好扔

把电源的功率再换大点的,限流取消会损坏电源

网友:
   限流保护不会频繁打嗝,截止式保护才会,老的明纬电源都是限流式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