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猫遥控器指示灯怎么常亮了?

楼主(2023-01-22):
先给各位老铁拜年了。昨晚用天猫魔盒看春晚,还是正常的。怎么今天再用,突然发现天猫遥控器变成常亮了。

网友A:
看你遥控器脏的,八成是液体进入按键内壁导致橡胶长接触,拆开酒精擦一遍即可。

网友:
看你遥控器脏的,九成是液体进入按键内壁导致橡胶长接触,拆开酒精擦一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遥控器脏的,八成是液体进入按键内壁导致橡胶长接触,拆开酒精擦一遍即可。 ...

是灰尘,家里棉被的灰尘。千万不能武断成八成。

网友:
学习了,灰尘也能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灰尘,家里棉被的灰尘。千万不能武断成八成。

拆开清理导电橡胶和板子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估计内部某个按键长通了或有短路情况,拆开用无水酒精清洗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