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视盒子的遥控器不好用了拆开修一下

楼主(2023-01-22):
这种遥控器感觉反应有点慢,这两天孩子看电视的时候说遥控器不能用了,我就打开看看…一开始以为电池没有电了,换电池后指示灯还是不亮,打开测一下led正常的,电阻也没有虚焊断路,板子上就只有一个芯片和一个电容,低耐压的电解不好找了,换个16v的试试…上电可以点亮了…有几个按键不怎么好用遥控反应慢孩子就使劲按,久了就不行了,快递上班了撸点导电胶试试看看能不能修复吧…

网友:
按键不灵,以前都是拿出2B铅笔给按摩几下,双可以用段时间

网友A:
感觉撸一个遥控器更加实惠

网友B:
导电胶不行了用烟盒里的锡箔纸加双面胶搞定,大年三十给岳父家电视遥控修了,今天给把路由器主板电容换了,薅了一堆配件准备带回家,老头子现在干不了修理的活了,哎。用岳母的话说就是当年搞科研的人,中风后就干啥啥不行了。话说老头子屯了不少好东西,几十年前的西德原产古董电容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电胶不行了用烟盒里的锡箔纸加双面胶搞定,大年三十给岳父家电视遥控修了,今天给把路由器主板电容换了, ...

明天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撸一个遥控器更加实惠

过年不发货,急用的话还是自己动手来得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导电胶不行了用烟盒里的锡箔纸加双面胶搞定,大年三十给岳父家电视遥控修了,今天给把路由器主板电容换了, ...

中风后能干啥关什么职业的屁事啊

网友:
中风后手脚瘫痪的只能动脑了

网友C:
电容发光管全换其它补焊,导电胶柱炮烙,动那脑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发光管全换其它补焊,导电胶柱炮烙,动那脑筋呢

炮烙…秦法?这玩意儿受得了吗?

网友D:
导电橡胶用酒精清洗一下,还能用一证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导电橡胶用酒精清洗一下,还能用一证子。

确实管用,
我也是用酒精清洗,
电路板背面,
用纸巾使劲搓乾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电胶不行了用烟盒里的锡箔纸加双面胶搞定,大年三十给岳父家电视遥控修了,今天给把路由器主板电容换了, ...

必须去帮老头子整理下库存啊……

网友:
酒精清洗电路板和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风后能干啥关什么职业的屁事啊

恢复得好的话还是可以的,不过老爷子目前至少生活自理,还可以上网看个新闻啥的,算是恢复得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恢复得好的话还是可以的,不过老爷子目前至少生活自理,还可以上网看个新闻啥的,算是恢复得不错了。 ...

那算是恢复得好的里面金字塔顶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炮烙…秦法?这玩意儿受得了吗?

找个破烙铁烫或者锡纸保护烙头烫出油状物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有点像TCL电视遥控器

网友:
用无水酒精清洗一下,应该能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