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拆坏两个小闹钟 滴答声太大的

楼主(2023-01-22):
哎,放了有十几年,因为买了新的静音闹钟,旧的也没有用。

两个闹钟几乎一样,都是一个脉冲电机驱动,实在不想研究了,搞好了还难为自己,滴答声太烦人啊
其实就是几个齿轮,几乎有用镊子装的

楼主:
线圈的电阻,一个170,一个120欧姆

滴答声声那个脉冲渠道的小永磁块产生的,如果在工艺和材料上多多思考,可以造出滴答声小很多的产品。

我原来以为秒针产生的,实际上和秒针无关,

想法上当了

网友:
秒针大致相当于扬声器的纸盆。把纸盆去掉单靠音圈振动也能发声,但音量会减小一些的。

网友:
有点可惜,线圈这么饱满,这闹钟应该挺省电的。

网友:
电子钟的滴答声不是由单个零件产生,应该是由整个传动链的齿侧间隙串动导致,齿轮箱又成了个共鸣腔,放大了滴答声。

网友:
放厨房里用就不嫌吵了

网友A:
线圈都很爆满的情况下扫秒的耗电还是跳秒的?

网友:
白天没什么事,夜晚就觉得声音大些.

楼主:
楼上的,你们也上当了,滴答声是一个所谓脉冲磁铁发出的,秒针去掉,但是还有驱动分针,时针,所以必须有齿轮。

这种东西我不喜欢,直接看数字的多直观啊

网友:
数显的没声,最安静了。

网友:
要是我把闹钟拆成这样就装不回去了

网友:
我家还有上发条的闹钟呢.....

楼主:
我在厕所都能听到客厅的嘀嗒声,你说,还活不?

楼主:
滴答声是那个脉冲驱动的小永磁块产生的,太让人抓狂了。永磁铁和它的框架碰撞,产生很明显的噪音。

如果在工艺和材料上多多思考,稍微精致的用些材料,可以造出滴答声小很多的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厕所都能听到客厅的嘀嗒声,你说,还活不?

小的很多是跳秒机芯,扫秒多几个齿轮,闹钟等其他功能放不进去。建议换液晶数显电子钟算了。据说有过扫秒石英手表,价格比跳秒贵很多。

网友:
内部大同小异

网友:
这种省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圈都很爆满的情况下扫秒的耗电还是跳秒的?

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差不多,理论上跳秒的省电一些,实际上好的扫秒机芯一节南孚电池的也能用1.5-2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你们也上当了,滴答声是一个所谓脉冲磁铁发出的,秒针去掉,但是还有驱动分针,时针,所以必须有齿 ...

这是个脉冲电机,那个就是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