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改进版LM317 NE555内阻仪 ~~失败

楼主(2023-01-22):
看见网上的这个图纸觉得蛮简单可以做个试试,然后一拍大腿:把lm317恒流部分改到NE555的3脚那样恒流该更稳定,不会收NE555工作电流影响。。。。。。
那就开干。。。。。。

翻找一下所需零件

画个电路板 热转印 打孔

焊接完成

貌似波形正常,测试电阻也正常。。
然而发现恒流输出才2ma。。。原来LM317在输入端是方波时不能正常工作,失败了

飞线改回原线路,哈哈哈

网友A:
我以前做过,但我记得最后是从555输出的,317在前面

网友B:
想法很好,可惜失败了

网友:
DIY中有创新才更有意义

网友C:
失败乃是成功她妈!!!很多都是在尝试中创新的。

网友D:
想法不错,把LM317的供电接到555的输出端,是想让LM317快速地工作、关断,通电的时候是恒流输出,只是一秒1000次太快了,芯片反应不过来。

网友E:
原来的电路做出来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法不错,把LM317的供电接到555的输出端,是想让LM317快速地工作、关断,通电的时候是恒流输出,只是一秒1 ...

应该是这个理儿……

网友F:
还要继续努力呀!

网友G:
热转印的电路板做的不错。

网友:
失败是成功之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做过,但我记得最后是从555输出的,317在前面

原线路是555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很好,可惜失败了

空了再试试555驱动m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失败乃是成功她妈!!!很多都是在尝试中创新的。

空了还是要改进,加个运放放大10倍进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法不错,把LM317的供电接到555的输出端,是想让LM317快速地工作、关断,通电的时候是恒流输出,只是一秒1 ...

新的低压差三端稳压不知道能不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的电路做出来效果如何?

将就能用,我的61E输入阻抗高 数据稳定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要继续努力呀!

空了再试试加MOS 加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热转印的电路板做的不错。

感觉小电路热转印最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