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大哥大嫂过年好!点火还得看时辰?

楼主(2023-01-22):
备用车长时间不动,搭电启动后,发现收音机除了按键背光,其余毫无反应(背光属于灯光电路,和收音机无关)。

内外保险盒都看了,没烧。

买了新收音机,懒,一直没换,车又几个月不动。

再搭电,启动瞬间收音机居然正常了,状态就是初始化(时间/电台列表丢了),但高低音设置之类的还在。有点奇怪。

继续用了一段时间,过程中也一直正常,没有突然断电/得电现象,也没有颠簸一下就断电的情况。

貌似不存在接触不良。

然后又几个月不动。
再次搭电启动,收音机又不行了。

收音机是acc供电,有类似的车友换了点火开关,收音机就正常了。

可点烟器也是acc供电的啊,却一直有电的,说明问题不在此。

求分析。

网友:
千奇百怪的故障,最好是拆开测量检查

网友A:
就是亏电的原因,就像电脑一样当你没有头绪的时候,重启是最好的选择,不知道你的收音机有没有恢复按钮,如果有尝试恢复,如果没有就尝试断开收音机的电源,我媳妇的车偶尔出现仪表盘不显示车正常开的现象,后来我把仪表盘的供电线串联了一个常闭按钮,不显示的时候按一下就好了。相当于给仪表盘断点重启。

网友B:
启动后检查电瓶电压和收音机供电电压 。
拆开转向柱饰板检查点火开关前后有没有电压差,接触不良

网友C:
  正常通电  正常使用  ……

网友:
启动的时辰不对。,收音机还在睡觉

网友D:
大哥大嫂过年好,让我想起了某个电影的台词

网友:
这车卖了吧,几个月才动车一下,都放坏了

估计是电瓶亏电引起的问题,换个电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大嫂过年好,让我想起了某个电影的台词

接着说下一句台词

网友:
把音响背后的线插清洁一下试试

网友:
点火还得看时辰?

楼主:
接下来台词应该是日语,而且不成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通电  正常使用  ……

啥意思,过一阵CD、收音机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后检查电瓶电压和收音机供电电压 。
拆开转向柱饰板检查点火开关前后有没有电压差,接触不良 ...

跑了100多公里,现在可以正常启动,电瓶应该已经12v多了,即使不到,那点火状态发动机也有14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亏电的原因,就像电脑一样当你没有头绪的时候,重启是最好的选择,不知道你的收音机有没有恢复按钮,如 ...

嗯嗯。亏电会导致很多模块自锁。比如电压低于10v,汽车会关闭主板,防盗系统、遥控器啥的都不能用了;防止电瓶进一步耗电,导致报废,再说主板也需要一定电压才能够工作。

但如果把仪表盘或者收音机锁住,或者迫使你断电重启,似乎毫无意义啊。

我现在需要清楚到底是供电问题,还是收音机自己的问题。否则我花时间换上已购的新收音机也不一定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意思,过一阵CD、收音机就正常了?

  是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了100多公里,现在可以正常启动,电瓶应该已经12v多了,即使不到,那点火状态发动机也有14V啊

...

有时候,馈电严重的情况下
搭电启动后 发电机会被电瓶拉低电压,也就是启动后电压会在12v以下。这个时候有些用电器是无法工作的(电压太低)
怠速10分钟左右,电瓶冲一会电之后 电压才会恢复正常, (一般会高怠速)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接下来台词应该是日语,而且不成句了

下一句是“你是我的……我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下一句是“你是我的……我是

这个后半句台词,一个爷一个儿,关系不对应,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后半句台词,一个爷一个儿,关系不对应,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是翻译瞎教那个日本人的,为的是讨好老百姓好放他们